有点郁闷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0-11-04):
买了2块花牌3S 2200 11.1V的全新电池,加上一块二手收来的,总共三块电池,现在就是有个问题搞的我不敢高飞,就是有块新的飞着飞着就会突然好像没电了,直接下坠,但是等一下又可以了,飞不久又是同样问题,加了电量报警器,会是电池的什么毛病?害的我损失好几副浆

楼主:
发现电调温度有点高,不知道电调如果温度过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电调把关闭输出改成降低功率

网友:
看看电机到电调和电调到电池之间的连接导线有没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新买的话,应该不是电池问题吧

网友:
多半都大电调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把关闭输出改成降低功率

好的,试试看 ,另外再想办法改变安装位置

网友:
我自己的飞机,电调超温的现象是停转,要等一会才能再启动得起来,间歇动力下降是电调的低电压保护在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