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降落时候的修正用副翼还是方向舵

楼主(2010-11-04):
我是用副翼的,但发现有朋友用方向舵异常的稳,大家呢

网友A:
潘GG写的好极了 通杀所有降落秘籍

转自http://www.tomatop.cn/read.php?178

不论航模,还是真机,无意降落是相比其他正常操作稍难的一部分。而自己也玩了一段时间航模了,在各种情况因素下也尝试过降落,下面总结一点心得和大家交流交流。不当之处请多多包涵。以下内容以油动飞机为例(电动也可应用)。

1、正常无风/微风降落

注释:我自己感觉,无风的情况下降落,比有风情况下降落稍难,速度不太好掌握(个人见解)。
技巧:无风或微风情况下,即将进入降落航线时,将油门在原有巡航速度的基础上减半(个人认为小油门飞行通场对练习降落有很大的帮助),根据飞行速度来确定进入对头降落航线的距离。一般情况下,进入对头降落航线后,我是习惯将油门放到怠速稍高一点(根据机型而来),因为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来判断降落的速度而确定是否复飞。进入降落航线后,根据降落地点的距离,来适当的调整飞行高度,这时候就得注意,既需要低速飞行,而又不能失速。我一般在对准航线,离降落点不远的时候就将油门放到了怠速,在即将触地的时候,稍拉杆(需柔和带杆,忌猛拉!),让飞机保持仰角着陆,前三点后轮着地,后三点前轮着地为佳。无风或微风降落得注意一点,降落时,须时刻注意飞行速度,若飞机速度过快降落,起落架容易变形,对飞机损伤也较大。所以,在无风或微风降落时,注意飞行速度,和接地瞬间稍带杆即可!

2、大风降落

注释:我个人比较喜欢大风降落,大风情况下,容易掌握飞行速度。但切记拉杆需柔和!否则飞机容易造成很强烈的上扬!
技巧:大风情况下降落时,找准风向(逆风),以小油门进入降落航线,根据风速来确定进入对头降落航线距离(大风情况下,可比无风或微风进入距离稍短)。进入对头降落航线后,若风力较大,油门偏小后,容易造成悬停,所以得根据风速,来确定油门的大小。对准跑道后,根据飞机距跑道的距离,来调整飞机高度,一般在风力较大情况下,需要稍微推杆。同样,在触地瞬间,稍拉杆,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大风情况下,轻轻的拉杆飞机也容易造成很强烈的上扬,所以在柔和的基础上要更加柔和!同理,推杆也是一样。一般我在大风情况下降落,习惯悬停降落,得看风力来配合油门的大小、升降的推拉杆。风力稍大时,油门可稍大,悬停时,配合升降舵来控制飞机仰角下降,缓缓落地。当然,这样也是最容易造成起落架趴下技巧,所以不太推荐:)

3、侧风降落

注释:侧风降落和大风降落原理也差不多,只不过侧风降落需要注意时刻控制副翼。
技巧:有时场地限制,不得不侧风降落,所以也说下侧风降落,因为我自己也遇到过很多次。降落时找准最佳风向,以小油门进入降落航线,进入对头航线和降低高度同大风降落,这里只说一下进入降落对头航线后的一些操作。进入对头航线后,慢慢操作飞机下降高度,然后根据侧风大小,来调整副翼抗风。因为一般侧风情况下,飞机慢速飞行时,需将飞机副翼稍偏向风向来源方向,即风从东边来,飞机副翼则稍微偏向东边,以抵抗侧风。否则飞机将会偏离航线。副翼的动作,也需根据侧风大小来进行适当的调整。飞机触地瞬间,也同大风降落,同时也需注意副翼的动作。

以上归纳了三种比较普遍的降落环境,而三个降落环境在降落触地的瞬间都相同,柔和带杆即可。好的降落,是在飞机触地时,像轻轻放下,而不是重重摔下:)还有一点别忘了,降落需逆风!

以上只是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欢迎各位模友指点批判。若要转载,请注明一下作者。谢谢!

网友:
方向舵比较好(没有方向舵除外)

网友:
我不飞3D.........从来不用方向舵降落......只用.副翼..和升降......降落的很轻松.....很柔和......方向舵基本只是飞机贴地后修正一下...防止跑偏而已...

看个人手感了.....

网友B:
如果机翼是平直的。。。。。。我相信方向舵修正不了
如果有副翼,我会用副翼修正
如果没有副翼,那机翼一定不会是平直的,所以我也就只好用方向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机翼是平直的。。。。。。我相信方向舵修正不了
如果有副翼,我会用副翼修正
如果没有副翼,那机翼一定不会是平直的,所以我也就只好用方向舵了

读不懂

网友:
肯定要蹬舵 来修正航线啊

网友:
完全看你的空速決定...

高速的時後 只有用 副翼 來修正
低速 側風 降落 只有用 方向舵 來修正

网友:
注个标签

网友:
呵呵,我也不太习惯使用方向舵,

网友:
我用副翼  因为没方向舵

网友:
元帅说了,还不照办

网友:
向高手们学习,据说真飞机降落时完全落地后才会用方向舵来控制方向,空中通常不会用。

网友:
副翼,方向舵,升降舵,油门.....................................

网友:
侧风时用方向舵

网友:
首先我建议用副翼,我自己就是,用副翼降落修正方向,不但可以修正方向,而且可以形成减速,侧滑了,而单纯方向舵无法降低速度,其次我悲剧的是,经常大风顺风降落,因为场地限制,所以现在我更加喜欢无风,无风太好降落了,速度和方向自己随便控制

网友:
新手一般都爱使用副翼,因为打副翼后飞机姿态变化比较明显;老手常对我讲应该用方向舵修正......

网友:
个人习惯,二者都用,副翼为主,方向舵为辅,

网友:
   见识了, 以前从不用方向舵修正  学习

网友:
其实最好的方式是副翼和方向联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潘GG写的好极了 通杀所有降落秘籍

转自http://www.tomatop.cn/read.php?178

不论航模,还是真机,无意降落是相比其他正常操作稍难的一部分。而自己也玩了一段时间航模了,在各种情况因素下也尝试过降落,下 ...

=============================================
个人理解“副翼”“方向舵”“油门”降落时使用,请高手纠正:
   “副翼”以下几点。降落找航线?抗侧风?降落控制高度?
“方向舵”以下几点。地面起、降落滑行线路?降落时较小的纠正航线(副翼纠正弧度会太大)
“油门”在正确降落航线,高度,距离下来控制柔和不弹的完美降落。
                  潜水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还是KT机好降啊…找一片草地小油门飞到草地上半米左右稍微拉高机头,关油门…自己慢慢漂下来!

网友C:
从来都是有起飞无降落(直接摔下来了)

网友:
个人认为用方向舵修正会造成机身侧倾,同时要兼顾油门和副翼的操作则会手忙脚乱的。。。。因此还是用副翼配合油门降落,前提是一定要对准跑道。。。等落地后再用方向舵确保不要冲出跑道。。。。

网友:
好贴呀。对新手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2011-03-31):
引用 网友C:
从来都是有起飞无降落(直接摔下来了)

好

网友:
我只用油门舵.. 高空对准跑道后..调好升降的角度把JJ抬头角度调整好..开着油门直接下来...

网友:
我经常在一条马路上起降,不管风向如何,降落方向基本上没有选择的余地。有风降落的时候,如果机头没有对准跑道,我会用方向舵修正,因为方向舵柔和。如果机身没有保持平衡,我会用副翼修正,因为副翼反应灵敏。
在接近地面时,如果使用副翼会造成倾斜落地,这时候使用方向舵修正航向最好了。
多练练就啥都无所谓了。今天飞掉一个轮子还连续完成两次降落呢。

网友:
要看情况。

网友:
方向舵用好了,再与副翼相配合,你会发现飞行的姿态会更标准,更柔和,更漂亮!

网友:
新手不参言

网友:
不一定啊 有时候地面风速和十几米的风速差很多
方向舵用不用还是看飞机类型和感觉 反正我是靠副翼

网友:
肯定要所有舵面配合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