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下新机试飞的问题。。。

楼主(2010-11-04):
纯新人。。有潜水。。。但是搜了半天没有找到关于新机试飞的注意事项和帖子。。。
从0组装的山寨翼龙,自认其加工精度等均有欠缺。。肯定需要技术调整。。不然十死无生啊。。。
目前做过的事情。。。

2212电机 7060浆 30A电调
用纤维胶带加固了机翼等易损泡沫部件。。
把2个翅膀用胶带固定在一起了,见过一个录像就是左右翼分离了。。。
用支持和垫片纠正了电机轴右偏。。但是水平轴真不知道应该朝那里。。就是各路神仙说的拉力线。。。
重心调整,依靠电池位置等方法基本定位在了机翼下1/2处。。

但是要说这就飞啊。。。还是真没有谱啊。。
请教下大家还需要什么样试机步骤。。。貌似这么沉的东西我手抛出去也不会滑翔吧。。。。

网友:
背推机,拉了线向下,也就是把风弄成向下吹,试飞前设定好后在草地上,半蹲姿势水平投出飞机,能以一个平缓的角度滑翔并且副翼没有倾斜的就ok,下一步,加动了扔吧!

网友:
到非常最重要的一点...........询问所有人频率........装频的后果很严重.....

1.先开控...再接电.....油门一定要拉到最小....接电时..控要油门锁死.....(防止有无关人事或者自己不小心碰到油门)

2.电池一定要固定好....最好在皮精捆绑后...再用胶带饶下...(防止空投...以及重心偏移)

3.在地面..观察..各舵面...是否工作正常....确定舵面没有反向(上天后才发现反向...很麻烦)

4.起飞时.....小油门..微拉竿起飞.....以免突然失速侧飞....

5.起飞后......把飞机拉到尽量高的地方..再进行微调....(很多人微调的时候都习惯低头看控...飞的高有足够的反映时间)

楼主:
上周六。。找了个朝阳区东边的空草地。。试图手抛起飞。。试图搞了1小时。。
手抛的原因是,这个东东滑跑一直会右跑偏,而且水泥地摔起来太狠了。。

最后最后终于控起来了。。十秒。。。然后失速。。英勇扑向地面。。。草里面有石头。。。修飞机。。。

心得如下:
翼龙自重大速度慢。。
不能保留,全油门。。 (后记:现在不用全油门了,桨叶装反了 !调整之后一点油门就出去了。。。凸面应该朝向前进方向!)
用力水平抛,决计不能手软。。

还是得看看教材,飞飞模拟器的。。
这个东东上了天之后我就没有直觉反映了。。。主要是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了,刚看了坛子里的美国戴氏教程好多了。。。

然后,近些日子北京风大,刚去拍了个正版的G5的套装。。

网友:
多练习模拟器就好了。

网友:
起飞

飞不高(1-2m)

撞面包车

网友:
1. 最好能练过模拟器,要不上天后,看到姿态,再想清楚怎么打舵,估计会来不及,而且经常会错。
2.调整好中心,我的经验是宁可头稍微重点,因为起飞的时候大油门很容易抬头。

网友:
模拟器里的飞机都是调好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调不好秒炸

网友:
重心调整,依靠电池位置等方法基本定位在了机翼下1/2处。。
应当是1/3

楼主:
重心调整了

最近潜水,还搞明白了一件事情,原来桨叶还分正反面。。。我必须全油门是因为撞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