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舵机与模拟舵机的区别

楼主(2010-11-04):
伺服器工作基本原理伺服器(舵机)其实是由驱动电路控制的马达,它将来自接收机的遥控脉冲信号,经过驱动电路驱动马达的旋转,从而转换成机械动作,马达根据脉冲信号决定转动的方向和动作量来驱动齿轮组,最终获得要求的动作。因此伺服器是由马达,驱动电路和齿轮组3大部分组成。 [BUYPOST=50] 数字伺服器是怎么回事那么模拟伺服器和数字伺服器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各位爱好者可能很疑惑,,,其实现在真正的数字伺服器就根本不存在或者说没有,不要惊讶,如果硬要这么说,那么市面上的JRFUTABA的所谓数字伺服器充其量只能称为半个数字伺服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目前所有的接收机的输出信号均为模拟脉冲输出,因此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伺服器,他们接受的输入控制脉冲还是模拟的,所谓的数字伺服器和常规伺服器的最大差别是在驱动电路板上。数字伺服器是先将接收机输出的模拟脉冲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大家可能越来越糊涂了吧,但是你不得不认识到这个问题)在把控制信号传送给马达放大电路时,还得将数字信号再转换成模拟脉冲信号,由该模拟脉冲信号控制末级电流的导通,驱动马达旋转,唯一有不同的地方是在输出电流中叠加了数字脉冲,以增加扭力。
这里,爱好者也会说为什么不把接收机的输出也改成数字输出呢?对于厂商当然是较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这样一改后,以前所有的伺服器都将无法使用,两种伺服器的不兼容将导致遥控器系统的事实标准被完全破坏,对于厂商是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对于广大的爱好者来说,也无法接受:我以前买的伺服器就不能用了?那些厂商真是黑!!!模拟伺服器VS数字伺服器
数字伺服器由于是通过在末级驱动上叠加数字脉冲来驱动马达,从而增加输出扭力,改善了一些伺服器的性能,但是这性能的提高是由高频电磁震荡的扩散为代价的;传统的模拟伺服器要达到相同的特性必须要改用更高性能的马达和驱动元件,这将造成成本的上升,因此数字伺服器有了他存在的理由和空间了。
这使我想起了以前从事音响电子开发时碰到的问题,一般音乐素质较高的人,对声音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测试中他们比较偏爱的器材都是甲类的放大器,奇怪!要知道,甲类放大器是比较耗电,对原件的要求很高,但是声音较纯正;在成本的考虑下,厂商开发了低成本的乙类放大器,他省电且同样功率输出的设计,对元件和电路的要求底,但是由于乙类放大器强烈的声染色,一段时间后,很少用在音响电路中了;因此又开发了一种叫超甲类的放大器,他的性能和成本介于甲类和乙类之间的折中。因此,对于要求高的音乐爱好者来说一般会选购较贵的甲类放大器,而普通的听音乐就可以购买一般的放大器。
由于数字舵机发出的高频电磁震荡对目前的压电陀螺仪PPMPCM接收机造成强烈的干扰,在日本,美国,欧洲有不少直升机和飞机模型莫名其妙的失控摔机,因此,美国的“MODEL AVIATION”杂志,日本的遥控技术杂志和欧洲的“HELI FANS”杂志等国际模型权威杂志和书籍上都曾经提到和刊登过专门的分析文章,前几年国外一度炒的很红的很热的,国外杂志上漫天飞的数字伺服器广告也少了,厂家都淡化了数字伺服器的宣传。
但是由于数字伺服器的特有性能,在一些使用场合还是有它的用武的地方,对于其的电磁辐射影响,可以考虑在其外壳上包上一层锡箔来屏蔽对陀螺仪和接收机的干扰,但是对高扭力和高速舵机来讲,散热成了一个问题。我们一般建议将数字伺服机使用在较安全的遥控模型上,例如车,船等上面,对于航空模型,例如飞机,直升机来说,尽量避免干扰是要考虑的重点。此外,爱好者在以前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有莫名其妙的摔机事件发生过的话,建议你重新检查一下您用的舵机类型,并考虑换掉数字伺服器或者进行电磁屏蔽处理。 JR & FUTABA的伺服机市场状况
目前,市场上JR的伺服机以型号前的NESDS来区分, NES系列为模拟伺服器,DS系列为数字伺服器,例如NES-507NES-511等为模拟伺服器; DS811DS8301等为数字伺服器。而FUTABA的伺服器目前还没有编号的特别规律,目前有S9150S9152等。此外,从厂家的性能和定价方面也可以发现一些特别有趣的结论,例如:JRNES8300DS8301伺服器为同一性能的顶级伺服器(6.5kg.cm 0.19S/60度),但是价格却NES8300模拟伺服器的定价为15000日圆,而DS8301数字伺服器的定价为13000日圆,JR PCM 10X顶级遥控器的最新版本配置和老版本之间最明显的差异为,新版本的配置NES8300伺服器4个,而老版本的伺服器配置为DS8301,新的PCM 10X厂方定价也比老的贵。
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一点问题了,为什么呢?可以说我们上面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当模拟伺服器和数字伺服器的性能相同时,模拟伺服器对原件的要求有很高的标准,而数字伺服器却可以通过电路来降低成本,唯一缺点就是有较强的电磁辐射影响,并且正常电流消耗比模拟大一点点。

网友:
晕了,花了。。。

网友:
哎呀呀,原来这样啊!!还以为数字就是最好的

网友:
不带这么转贴的, 多老的文了? 蹭分也不是你这么蹭, 而且一通奇谈怪论

网友:
数字舵机就是让我们多花钱的一个阴谋

网友:
有道理啊,顶起来,不过这个字、哎

网友:
伺服器工作基本原理伺服器(舵机)其实是由驱动电路控制的马达,它将来自接收机的遥控脉冲信号,经过驱动电路驱动马达的旋转,从而转换成机械动作,马达根据脉冲信号决定转动的方向和动作量来驱动齿轮组,最终获得要求的动作。因此伺服器是由马达,驱动电路和齿轮组3大部分组成。 数字伺服器是怎么回事那么模拟伺服器和数字伺服器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各位爱好者可能很疑惑,,,其实现在真正的数字伺服器就根本不存在或者说没有,不要惊讶,如果硬要这么说,那么市面上的JR或FUTABA的所谓数字伺服器充其量只能称为半个数字伺服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目前所有的接收机的输出信号均为模拟脉冲输出,因此不管是什么类型的伺服器,他们接受的输入控制脉冲还是模拟的,所谓的数字伺服器和常规伺服器的最大差别是在驱动电路板上。数字伺服器是先将接收机输出的模拟脉冲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大家可能越来越糊涂了吧,但是你不得不认识到这个问题)在把控制信号传送给马达放大电路时,还得将数字信号再转换成模拟脉冲信号,由该模拟脉冲信号控制末级电流的导通,驱动马达旋转,唯一有不同的地方是在输出电流中叠加了数字脉冲,以增加扭力。
这里,爱好者也会说为什么不把接收机的输出也改成数字输出呢?对于厂商当然是较容易的事情,但是如果这样一改后,以前所有的伺服器都将无法使用,两种伺服器的不兼容将导致遥控器系统的事实标准被完全破坏,对于厂商是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对于广大的爱好者来说,也无法接受:“我以前买的伺服器就不能用了?那些厂商真是黑!!!” 模拟伺服器VS数字伺服器
数字伺服器由于是通过在末级驱动上叠加数字脉冲来驱动马达,从而增加输出扭力,改善了一些伺服器的性能,但是这性能的提高是由高频电磁震荡的扩散为代价的;传统的模拟伺服器要达到相同的特性必须要改用更高性能的马达和驱动元件,这将造成成本的上升,因此数字伺服器有了他存在的理由和空间了。
这使我想起了以前从事音响电子开发时碰到的问题,一般音乐素质较高的人,对声音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测试中他们比较偏爱的器材都是甲类的放大器,奇怪!要知道,甲类放大器是比较耗电,对原件的要求很高,但是声音较纯正;在成本的考虑下,厂商开发了低成本的乙类放大器,他省电且同样功率输出的设计,对元件和电路的要求底,但是由于乙类放大器强烈的声染色,一段时间后,很少用在音响电路中了;因此又开发了一种叫超甲类的放大器,他的性能和成本介于甲类和乙类之间的折中。因此,对于要求高的音乐爱好者来说一般会选购较贵的甲类放大器,而普通的听音乐就可以购买一般的放大器。
由于数字舵机发出的高频电磁震荡对目前的压电陀螺仪和PPM,PCM接收机造成强烈的干扰,在日本,美国,欧洲有不少直升机和飞机模型莫名其妙的失控摔机,因此,美国的“MODEL AVIATION”杂志,日本的“遥控技术”杂志和欧洲的“HELI FANS”杂志等国际模型权威杂志和书籍上都曾经提到和刊登过专门的分析文章,前几年国外一度炒的很红的很热的,国外杂志上漫天飞的数字伺服器广告也少了,厂家都淡化了数字伺服器的宣传。
但是由于数字伺服器的特有性能,在一些使用场合还是有它的用武的地方,对于其的电磁辐射影响,可以考虑在其外壳上包上一层锡箔来屏蔽对陀螺仪和接收机的干扰,但是对高扭力和高速舵机来讲,散热成了一个问题。我们一般建议将数字伺服机使用在较安全的遥控模型上,例如车,船等上面,对于航空模型,例如飞机,直升机来说,尽量避免干扰是要考虑的重点。此外,爱好者在以前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有莫名其妙的摔机事件发生过的话,建议你重新检查一下您用的舵机类型,并考虑换掉数字伺服器或者进行电磁屏蔽处理。 JR & FUTABA的伺服机市场状况
目前,市场上JR的伺服机以型号前的NES和DS来区分, NES系列为模拟伺服器,DS系列为数字伺服器,例如NES-507,NES-511等为模拟伺服器; DS811,DS8301等为数字伺服器。而FUTABA的伺服器目前还没有编号的特别规律,目前有S9150,S9152等。此外,从厂家的性能和定价方面也可以发现一些特别有趣的结论,例如:JR的NES8300和DS8301伺服器为同一性能的顶级伺服器(6.5kg.cm 和 0.19S/60度),但是价格却NES8300模拟伺服器的定价为15000日圆,而DS8301数字伺服器的定价为13000日圆,JR PCM 10X顶级遥控器的最新版本配置和老版本之间最明显的差异为,新版本的配置NES8300伺服器4个,而老版本的伺服器配置为DS8301,新的PCM 10X厂方定价也比老的贵。
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一点问题了,为什么呢?可以说我们上面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就是当模拟伺服器和数字伺服器的性能相同时,模拟伺服器对原件的要求有很高的标准,而数字伺服器却可以通过电路来降低成本,唯一缺点就是有较强的电磁辐射影响,并且正常电流消耗比模拟大一点点。

网友:
老掉牙的内容了。里面还有些错误,如:“由该模拟脉冲信号控制末级电流的导通,驱动马达旋转,唯一有不同的地方是在输出电流中叠加了数字脉冲,以增加扭力。”现在的数码舵机好像并不是这样,驱动电机的是单纯的PWM,模拟的一般是50Hz,而数字的是300Hz左右,如果是用单片机做的话,可能会更高,并不是“叠加了数字脉冲”,这个用仪器就可看见。
不过有一点是正确的:数字意味着廉价,不管是什么,不管数字电视,数字音乐,数字通信了等等,在达到同样的“性能”前提下(注意是性能),数字的比模拟的廉价。但现在有哪个我们能见到的模拟舵机的性能可以达到9257的水准?

网友:
都散了吧,音响那套理论都出来了,这文章还有多少靠谱大家就知道了。

网友:
好呀!
子曰:温故而知新!!!

网友:
 我还真看到了模拟方案的末日了。两个不同的东西却要凑一起,硬要找枪手写这样的文章。以保住其一席尚存的市场。
我只知道数字舵机的抗干扰能力更强。2。4G的干扰够强的了。数字舵机能影响到飞行时的其他部件?瞎扯蛋。
数字舵机里面没有任何发射功率部件,何来干扰存在。。。。。。。。。。。。

网友:
由于数字舵机发出的高频电磁震荡对目前的压电陀螺仪和PPM,PCM接收机造成强烈的干扰

你都不了解数字舵机的工作模式。人家哪个叫内部震荡频率。是单片机的内部系统工作的一个频率。是多少300-1000HZ   可以选折,稍微懂点电子技术的人都知道。这种模式怎么可能出现高频辐射问题。不是一个东西。按照你的说法:小家电都是用单片机控制的。那他的线路板都要做防高频辐射的问题?。。无语

网友:
还有你知不知道:航模里的 电调,陀螺仪,接收发射。都是用单片机做的? 不信大家可以拆开这些看下。 全是用ATMAL 单片机做的。
还有如果有那么大的高频辐射。。马达早完蛋了。。马达是最需要工作环境相对稳定的一个部件。。。这篇文章是模拟方案的商家故意贬低数字舵机的一篇漏洞百出的文章。
我预言在一年的时间里。数字舵机将替换到所有的模拟舵机的市场。。。。。顺便说一句。数字舵机的价格已经可以做到和模拟舵机一个价格了。甚至更低。
这就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网友:
据说12米数字舵机出来了。

网友: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 ... Borderby%3Ddateline  在别的论坛上看到的。推荐推荐。。

网友:
数字舵机与模拟舵机有着基本相同的机械结构,区别就在电路板,
模拟舵机使用普通逻辑芯片,而数字舵机采用了MCU微处理器,
但是舵机的品质,不单是由电路决定的,齿轮精度和电位器耐用程度才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