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 这个发动机该如何修复!谢谢了

楼主(2010-11-04):
提示:

网友A:
所以就拿下来,固定在飞机防火板上,我的就是,明天给你发照片。

网友B:
用氯仿(三氯甲烷)试试!

网友:
AB胶完全可以搞定..先涂一些..然后找纱布或者条幅布剪成条缠上..缠一层涂一层胶再缠一层 三个回合方可结束战斗.....

网友C:
用铝板做一个支架固定在两个螺柱上,用0.5mm的镀锌铁板也行。

网友D:
简单.....买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