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把尾舵的寿命浪费在调机上!

楼主(2010-11-04):
众所周知,尾舵机是有一定的工作寿命的,我门大都会在开机<油门锁定>的情况下精益求精爱机,而我门在带电调机时,尾舵是一直工作的.没次时间不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而把每次调机的时间加起来可不是个小数字了,这个时间对高品质进口的舵机而言真算不了啥,但对于用一般廉价舵机来说XX小时的工作时间决不算短了吧,我在不久前想到了这个小事儿,于是在每次调机时都把陀螺的两跟线拔掉,只在飞行或调尾舵时才连接上,感觉让尾舵及陀螺都少工作很多时间.

网友:
设置为非锁尾模式行吗?

网友:
把HOLD设成非锁尾

网友:
没那么严重吧,舵机工作时间应该是按照带负载来计算的,调机时动作都是空载,对寿命影响很小,若还不放心就直接拔舵机,没必要拔陀螺线,其实还有更简单的方法,感度设为0舵机就几乎不会动了

网友A:
好的舵机这点算不了什么, 差的舵机省下这点也没用

网友:
别忘了插回去。。

网友:
 im没必要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舵机这点算不了什么, 差的舵机省下这点也没用

恩。

网友:
完全没这必要,这点工作量根本算不了什么,影响尾舵寿命的是做3D猛烈动作时的冲击力.

网友:
这么爱护还是玩模拟器算了

网友:
舵机没烂。插头和线就烂了。。。

网友:
哈哈哈,感觉没必要,没有负载吗

楼主:
感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纸糊的啊

网友:
既然都会磨损,楼主调机的时候把控也关了吧,反正飞的时候才会用到控,这样控就可以用上2-30年也不会坏了,也许更久更久

网友:
哈哈 这个就不用了吧

网友B:
没这必要

网友C:
谢谢提醒,有必要

网友D:
数码舵机好象接电马达就工作。。空转也是会磨损电刷的。(用无刷舵机的米人无视)。我调机就拔掉尾舵机插头。。

网友E:
也算一个不错的想法吧
我觉得楼上说的感度0是不错的。。。用一个3档开关做感度开关

网友F:
舵机没那么娇气,无负荷的状态下,对舵机没什么损耗。
尾舵别撞墙就好了。

网友G:
不至于吧,不卡就行吧。。。。。。

网友H:
调成非锁尾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