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我看看这个固郎K-7X遥控器

楼主(2010-11-04):
新买了个固郎套机(在淘宝上买的)可是拿回来不知道遥控器怎么了 我说给大家听听希望高手帮下忙

今天拿回来很高兴出厂的时候都给我调试好了,可是我今天吧遥控器装上电池一打开显示下图的字幕并发出报警声

隐藏菜单也掉不出来 后来我把上面的微调按钮拨到左边按住UP 和 DN 才能调出来 我把说明书上说的那个摇杆微调拨到右边就不好使如下图

并且上面的RF灯也不亮 希望高手帮帮忙 从广州发来的 不想发回去太麻烦 一个来回要十多天的时间 谢谢了

网友:
不清楚要表达的是什么    帮你顶一下  我用这个控飞 450  还不错 嘿嘿

网友:
机械故障,卡住了。

网友:
  不知裝電池之前是怎樣, 裝電池時又有弄錯甚麼 , 很難說

記得油門歸零才開遙控

网友:
  剛才我試了一下, 把我的固朗控按著微調向一邊而開機,

發出跟樓主一樣的信號警報,

所以你應該是微調按鈕的問題

网友:
:loveliness:  微調卡著了

网友A:
找卖家问问吧 不过看你的控摔的挺严重的 我的控用一年了也没摔成你那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确实微调卡住了

网友:
240的控啊~

网友:
回复楼主

http://wenku.baidu.com/view/80f3c451f01dc281e53af02e.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65cdc7f8941ea76e58fa0431.html 这应该对你有帮助吧

网友:
呵呵!高手还是多啊!

网友:
这个遥控器确实摔得比较严重,开关都陷进去了,如果需要维修的话,可以联系我的。

楼主:
谢谢了 这个从淘宝买回来的时候就这样 不过控让我出了240 血泪价 带个全新的接收 唉... 我又买了个K-7X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卖家问问吧 不过看你的控摔的挺严重的 我的控用一年了也没摔成你那样

建议买个模拟器练练!

网友(2010-12-13):
我没看出来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