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起落就摔断一条腿,这个怎么修?

楼主(2010-11-04):
买来电直半年了,一直没空出去玩,今天偶尔得闲试试手,加油门后腾空而起,把模拟器上学到的操作要点忘了个一干二净。赶快把油门放到最小,飞机摔到地面弹了几下。经检查摔断了一条腿。请教各位先行者,能够修吗?

网友:
AB胶,万事解决!用个碳杆 或者什么,2CM 长。和AB胶一起固定在断点,各留一半!很牢固,!这么简单的维修....AB胶 是个好东西,你多学会利用它!

网友:
买新的呗。

网友A:
三氯甲烷一滴就行,沾过基本看不出来,根据塑料材料不同需要先用相同的材质试一下能粘住的话再粘模型

网友:
强大的毕哥!

网友(2010-12-08):
引用 网友A:
三氯甲烷一滴就行,沾过基本看不出来,根据塑料材料不同需要先用相同的材质试一下能粘住的话再粘模型
\
氯仿是个好东西,很强的有机溶剂!应付有机玻璃可能更擅长。

网友(2011-08-31):
钻两小孔,绑根锁带+AB胶=结实

网友:
我想起《追捕》里的杜秋,紧张的不得了,自己说自己,慌什么。

网友(2011-10-15):
买新的 不贵。。。。。。

网友:
买氯仿现在要公安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