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FRSKY 兼容FUTABA的接收机,可以用在汽油机上吗?

楼主(2010-11-04):
不知这款接收机的兼容FUTABA的能力如何,抗干扰能力如何,是否能用到汽油机上?

楼主:
见图

见图

网友:
贵了点.不如买原厂...

要是便宜点就好了

网友:
汽油机还是老实用617/6008/6014吧,fs的就可以了

网友:
有点怕怕!

网友:
藤椅说得对,吸引力不够

网友:
给你们看看老外的使用反馈 放心用 跟FUTABA 的一样好使

by flyerbrian on Tue Sep 28, 2010

Is this RX compatible with my Futaba 6 ch Tx?
Question re: Frsky FASST-compatible TFR8 8ch receiver
by electronshed on Thu Sep 30, 2010

Does this transmitter work with a Futabab 6EX radio?

Re: Question re: Frsky FASST-compatible TFR8 8ch receiver
by Pushycatflyer on Thu Sep 30, 2010

Does this transmitter work with a Futabab 6EX radio? This is a receiver not a transmitter, maybe you meant "does this receiver".......
Re: Question re: Frsky FASST-compatible TFR8 8ch receiver
by electronshed on Thu Sep 30, 2010
Correct, a typo on my part... "Does this receiver work with a Futaba 6EX"? Thanks
Question re: Frsky FASST-compatible TFR8 8ch receiver
by desert on Mon Oct 25, 2010
Does anyone have one of these working with the Futaba 6EXP?
Re: Question re: Frsky FASST-compatible TFR8 8ch receiver
by Phil_G on Mon Oct 25, 2010 Yep, works perfik. Phil

Re: Question re: Frsky FASST-compatible TFR8 8ch receiver
by Phil_G on Tue Oct 26, 2010

Er, hang on, the 6EXP is a 35mhz set, so no it wouldnt. I assume you mean the 6EX 2.4g FASST? Yep, works perfik. Phil

Re: Question re: Frsky FASST-compatible TFR8 8ch receiver
by aston50uk on Tue Oct 26, 2010

I have just received one of these receivers and it will not bind with my 6EX 2.4 GHz transmitter. That is, the red light keeps flashing, which it should not do.

Re: Question re: Frsky FASST-compatible TFR8 8ch receiver
by Phil_G on Tue Oct 26, 2010

Remember the bind prcedure is different to Futaba: Futaba FASST: Power on tx, power on rx, hold bind button for 1 second. Frsky/Hobbyking FASST: Power on tx, hold bind button on rx down whilst applying power. Release button & wait a sec. Cheers Phil I have just received one of these receivers and it will not bind with my 6EX 2.4 GHz transmitter. That is, the red light keeps flashing, which it should not do.

Re: Question re: Frsky FASST-compatible TFR8 8ch receiver
by THeff on Tue Oct 26, 2010

Just tried one of these with a 6Ch Futaba FAAST set. Thought it wouldn't bind at first till I re-read the instructions and followed them word for word. i.e. I initially plugged in and pressed the bind button like you would do with a standard Futaba Rx and it didn't work. Re-read instructions and powered up whilst holding the bind button as per the instructions and bingo, bound straight away. Haven't flown yet but have checked out all channels (Well the 6 I can use!) and all seems OK. Also set up the fail safe as per instructions and no issues here either. I have only tried this with an electric set up and therefore BEC on ESC. A question to GC is which port would I plug in a separate power supply if using in an IC set up? It only shows 8x sets of pins in the instrctions for an 8ch receiver, no mention of a separate set of pins for a battery! Am I missing something? Final comment. Continually amazed at the great service from GC. Ordered yesterday before lunch and arrived here this morning (to NE Scotland too!)

Re: Question re: Frsky FASST-compatible TFR8 8ch receiver
by DH106 on Tue Oct 26, 2010

Receivers use a common rail for the positive and ground so you can plug the battery into any spare channel, or use a Y-lead if using all 8 channels.
Re: Question re: Frsky FASST-compatible TFR8 8ch receiver
..I re-read the instructions and followed them word for word You got instructions with yours? I didnt! Phil
by Patrick H on Fri Oct 29, 2010

yep, a nice clear instruction sheet was included with my receiver also. A new adition maybe? cheers
by Patrick H on Mon Nov 01, 2010

I just replaced a Futaba R617 with one of these to try it out. After pluggin in, the esc started beeping like mad, giving every failure in the book. Took me a while to figure this out but seems like every channel on this receiver is reversed compared to the original Futaba receivers (or is it the other way round ) Anyway, after reversing them all, it worked almost perfectly. Only one problem. I had the original receiver set up to use different channels for each aileron but that seems to be impossible with the Frsky receiver. Channel 6 used in the Futaba receiver won't do here. Neither does any other channel. Anyone has a solution for this other then using a Y cable and 1 channel for both? cheers Patrick

by grummangoose on Mon Nov 01, 2010

I just replaced a Futaba R617 with one of these to try it out. After pluggin in, the esc started beeping like mad, giving every failure in the book. Took me a while to figure this out but seems like every channel on this receiver is reversed compared to the original Futaba receivers (or is it the other way round ) Anyway, after reversing them all, it worked almost perfectly. Only one problem. I had the original receiver set up to use different channels for each aileron but that seems to be impossible with the Frsky receiver. Channel 6 used in the Futaba receiver won't do here. Neither does any other channel. Anyone has a solution for this other then using a Y cable and 1 channel for both? cheers Patrick I have just tested mine using channel 6 as 2nd aileron and it works okay. I am using a FF9 Super. As for all channels reversed - I too replaced a 617 with the TFR8 (the airframe is just a Wot Trainer for buddying) and did not have to alter any of the settings programmed into the radio.
Mine work in exactly the same way as my Futaba 617s Patrick, as far as channel reversing and servo directions goes. The 'separate aileron channels' thing is entirely a transmitter function, nothing to do with the receiver at all, whether it be Frsky or genuine Futaba. Could it be a model memory mix-up? Its extremely unlikely to be a receiver problem, the receiver isnt even aware that the tranny is mixing channels. Cheers Phil I just replaced a Futaba R617 with one of these to try it out. After pluggin in, the esc started beeping like mad, giving every failure in the book. Took me a while to figure this out but seems like every channel on this receiver is reversed compared to the original Futaba receivers (or is it the other way round ) Anyway, after reversing them all, it worked almost perfectly. Only one problem. I had the original receiver set up to use different channels for each aileron but that seems to be impossible with the Frsky receiver. Channel 6 used in the Futaba receiver won't do here. Neither does any other channel. Anyone has a solution for this other then using a Y cable and 1 channel for both? cheers Patrick

Re: Question re: Frsky FASST-compatible TFR8 8ch receiver
by Patrick H on Tue Nov 02, 2010

Thanks for the reply guys, looks like I am the only one that had to reverse the cannels. Didn't had to much time to play around with things but I'll have a closer look later in the week. Maybe try the second rx also and see what that one will do. I'll try setting up a completely new model and see what that'll bring. Phill, the mix up is another thing I'll have to check out. I didn't think it was a rx problem, just that these type had some diffrent programing that prevented the second ailleron channel set up. But since Grummangoose had no problems there I suppose it isn't the rx/tx but more the guy doing the binding/programing, and that would be me. I'll let you all new how things turn out cheers

Question re: Frsky FASST-compatible TFR8 8ch receiver
by kwillfixit on Tue Oct 26, 2010

Is there a plastic rx sized box for this unit or is it available only as a module board.

Re: Question re: Frsky FASST-compatible TFR8 8ch receiver
by Phil_G on Tue Oct 26, 2010

If Rob doesnt have any, theres a bloke on RCMF selling them, ?1.99 http://www.rcmf.co.uk/4um/index.php/topic,73672.msg853985.html#msg853985 Cheers Phil

Reviews

网友:
老外使用评价

by Nicholas Date Added: Wednesday 03 November, 2010

Arrived quickly by first class post, in a simple padded envelope. I followed the adequate single page instructions and bound the receiver to my existing Futaba 6EX transmitter, set failsafe mode and slow ppm mode, without any problem. The receiver seems to work completely normally on the six channels I can use with the 6EX. I have not checked the range yet since it is dark and pouring with rain here in Edinburgh! Some additional notes: I inspected the receiver with an eyeglass and it is nicely made. The connectors are on the end of the FRSKY pc board (rather than top of the Futaba rx) and hence less likely to shear off in a crash. I measured the board against the spec, and it is about 0.5 to 1mm smaller all round and weighs about 10g rather than the spec 13.5g. On test at 4.92V the current drawn (with no servos connected) was 116mA. Assuming the range test goes well, this is a very good little receiver at an excellent price. I have no connection with any company involved.

by ross Date Added: Tuesday 02 November, 2010

Ordered late sunday night arrived 1st thing Tuesday, bound instantly with the 6ex handset, just need some good weather to try it.

by francesco Date Added: Tuesday 02 November, 2010

ho ordinato 3 di queste rx in 4 giorni erano a casa mia in italia, ho fatto il binding con la mia futaba ff10 2.4 nativa, tutto perfetto, ho provato a collegare i servi su tutti i canali e tutto funziona e con poco più di

网友:
好使一次不稀奇,一直都好使才能让人放心

网友:
我这个吃大螃蟹出来说点使用心得
我用在450pro上飞行十几个起落, 没有任何问题的, 也许是运气还不错

供大家参考

网友:
这家想做国内市场,只要认真服务魔友就支持!

楼主:
我觉得也不能盲目相信原厂产品,我用日冠那么久都没出过任何问题。
看了英文的问答,觉得还比较可信。
下次在汽油磨车台上接上试试。

网友:
回报一个问题, 我手上另外一个出现CH3每13.2秒就有一次自发性抖动,
差点引发今天飞行的摔机, 刚刚将出现问题的通道移到Ch6~8就没有抖动问题
明天试飞看看吧

网友:
楼上的要关闭控上的失控保护…官网上有说明

网友:
真的耶, 说明书上真的有写, 而且只要取消遥控器的F/S设定就正常了
感谢michaelzyh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