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急救修理九鹰260A主轴头

楼主(2010-11-04):
昨晚撞墙打坏主轴,来不及淘配件,今晚拆开旋翼研究了一下,发现还有得救。

楼主:
1、首先把主轴头拆下,用0.8mm钻头钻了个对穿。
2、剪一段二极管的粗管脚,0.8mm左右,长度以旋翼尺寸为度。
3、由于主轴头插入旋翼处的直径为2mm左右,于是两边各用一段0.4mm焊锡丝在0.8mm的芯上绕了5圈
,加粗直径后刚好能放进旋翼孔中。
4、重新把主旋翼装好,大功造成。维修耗时1小时。

网友:
这个这个。。。貌似不够牢固吧?

网友:
哇,绝啊~!!!!!!佩服!

网友:
任何强度足够的2mm的棒状物都能直接用,钢的、碳的、塑料的.........

网友:
很多材料都可以的

最简单的就是牙签来做了。

网友:
估计这个就是260上最容易暴的地方,早晚要改
用棉签棒改的蛮多的,我用2mm的塑料棒,韧性很好,完全炸不坏了

楼主:
主轴太细了,如果直接用2mm的牙签,就要在主轴上钻2mm的孔,主轴会受不了。

网友(2011-02-16):
这里换的不能太硬的, 不然,下次炸了,这里不烂, 其它地方烂,就更不好修,可能要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