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钮开关如何穿过面板上的孔

楼主(2010-11-04):
谁能说一下这种开关上的黑色扳钮如何拆下来,想把这个开关安装到面板上,但是黑色部分拆不下来固定用的箍也拆不下来,我被这个不大不小的问题难住了。

网友A:
 你可以用小刀挑起哪条白色的东东

网友:
开关黑色帽那条白色塑料的可以扣下来,然后用力把黑色帽就可以了。
扣的时候要从下面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力拔..

拔的有点含糊了,没有一点要下来的意思。 不敢使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小刀挑起哪条白色的东东

白条拿下来了,本以为里边会有个小螺丝,可是里边什么也没有,只有个小眼但没有螺丝。

网友:
以前拆过类似的按钮,好像是把上部按下,然后旋转一个角度,就可以把搬把部分与基座分离开。

网友:
银色的帽子是带螺纹的,旋开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东西肯定不会这么麻烦的吧

楼主:
现在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肯定不会这么麻烦的吧

说实话真的有点麻烦

网友D:
我安过  开关黑色帽不是一体成形  用2件组装
1)先用小一字批挑起哪条白色和黑色的东西 外形=L
2)黑色帽内有2个倒勾 挑开才可以将黑色帽扣下来
3)固定用的银色箍才可以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安过  开关黑色帽不是一体成形  用2件组装
1)先用小一字批挑起哪条白色和黑色的东西 外形=L
2)黑色帽内有2个倒勾 挑开才可以将黑色帽扣下来
3)固定用的银色箍才可以拆下

网友E:
买的时候应该问一下店主,砸了研究多浪费啊!!!教训啊

网友:
看外型是一样  是接点不相同  我一红一绿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的时候应该问一下店主,砸了研究多浪费啊!!!教训啊

本以为白条里边有小螺丝没想到并不是那回事,太晚了又没法再去问,只好自己研究了。

网友F:
这个国产货很垃圾,买施耐德还可以。
这个按钮用手抓着那个黑色的旋钮使劲往外拔,能拔出来的。然后把银色的帽拧下来,按到面板上固定好,再把黑色的旋钮使劲按进去就ok了,白色条条只是装饰作用

网友G:
不弄开那个白色的条确实可以把出来,但是那就是野蛮操作了。前提是开关质量不好,如果质量好,不弄开白色的部分是不能拔出来的。
我当初也是花了半个小时才研究明白。
这种开关我经常用的。
看楼主的操作时逆向造作的,把地下拆开,然后从下面把上面的黑色旋钮打开。应该是弄反了。
不用拆开下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条拿下来了,本以为里边会有个小螺丝,可是里边什么也没有,只有个小眼但没有螺丝。

白色条是用来固定黑色旋钮的那个倒刺的,防止旋钮倒刺松动掉下来。

网友:
如果爱动脑子的人,
接触多了
就会为了拆卸方便而自己制作 --专用工具
。。。。
积累多了,拿出来很能唬人的,
其实就是为了方便稍微动动脑筋就可以做到的,
就像前段时间有模友发的外国人的一堆不知道干什么的奇形怪状的专用工具一样的,
没啥了不起的。
只要肯用心做事,就会有成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国产货很垃圾,买施耐德还可以。
这个按钮用手抓着那个黑色的旋钮使劲往外拔,能拔出来的。然后把银色的帽拧下来,按到面板上固定好,再把黑色的旋钮使劲按进去就ok了,白色条条只是装饰作用

用小一字是可以撬着里边的倒刺拔下来,是我太粗心以为是一体的了,谢谢了。十分惭愧  :loveliness: 。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弄开那个白色的条确实可以把出来,但是那就是野蛮操作了。前提是开关质量不好,如果质量好,不弄开白色的部分是不能拔出来的。
我当初也是花了半个小时才研究明白。
这种开关我经常用的。
看楼主的操作时逆向造 ...

十分惭愧:loveliness: 是我太粗心了没有发现,现在知道了,谢谢

楼主:
红圈位置有两个很小的倒刺,虽说并关是个低档货,但那两个倒刺做的挺规矩的卡的很结实。

网友:
安装/拆卸过这样的旋钮。感觉并不复杂,稍微看一下就应该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不弄开那个白色的条确实可以把出来,但是那就是野蛮操作了。前提是开关质量不好,如果质量好,不弄开白色的部分是不能拔出来的。
我当初也是花了半个小时才研究明白。
这种开关我经常用的。
看楼主的操作时逆向造 ...

绝对正确,我做工控的,这种应该是LAY3系列,先把白条卸下,后稍用力把黑手柄向一边掰,可卸下,旋出压帽,象楼主这样拆,一天能装几只,也太不科学了

网友:
白条卸下后,手柄向一边掰正如25楼所说的,也有是直接向外拉。工业用的90%以上都是用这种方式打开的,全防水的就会有一点不同!白条是用做保险作用的。没了白条手柄一样会卡在上边,只要力太大就不会掰出来。

网友G:
楼上两位是行家。
我刚开始说的时候楼主不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绝对正确,我做工控的,这种应该是LAY3系列,先把白条卸下,后稍用力把黑手柄向一边掰,可卸下,旋出压帽,象楼主这样拆,一天能装几只,也太不科学了

十分惭愧,确实是我错了。:loveliness:
今天又仔细拆了一次,确实那里用小一字可以撬开,是我太粗心了没有发现。对不住了,小弟在些真诚的说一声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上两位是行家。
我刚开始说的时候楼主不信啊。

惭愧惭愧:loveliness: ,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网友:
我当初和你一样的,拆坏了一个开关以后才发现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