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神50 3D???

楼主(2010-11-04):
如题,有人玩过此机吗,觉得如何....

网友A:
别买套机就行 机机本身不差,都是被商家搞臭的

楼主:
那有无好一点的配置介绍一下,我用JR7的

网友:
可以入手。而且好像有些配件和亚拓通用

网友:
要配好设备一样狂暴。。还炸的起

网友B:
风神 不错~~~~~~~~~正在 服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神 不错~~~~~~~~~正在 服役

甘你的是什么配置????请教!3D如何???请帮帮手呀

楼主:
你用什么控、、

网友:
风神  服役中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买套机就行 机机本身不差,都是被商家搞臭的

有些淘宝店,给配了辉盛舵机,天地飞遥控,PG-03陀螺,兄弟应该说的是这种情况吧

楼主:
主机   碳纤轴传动版
三叶52级带活塞环发动机
双感度锁尾陀螺仪kds 800
海弗莱风神原厂谐振金属加速管 一个
标准伺服舵机FUTABA3003  5个
单向轴承启动杆
瑞集90启动机
os热火头
点火棒+充电器
开关
Y线
电池盒
接收机保护棉

甘这个配置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机   碳纤轴传动版
三叶52级带活塞环发动机
双感度锁尾陀螺仪kds 800
海弗莱风神原厂谐振金属加速管 一个
标准伺服舵机FUTABA3003  5个
单向轴承启动杆
瑞集90启动机
os热火头
点火棒+充电器
开 ...

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机   碳纤轴传动版
三叶52级带活塞环发动机
双感度锁尾陀螺仪kds 800
海弗莱风神原厂谐振金属加速管 一个
标准伺服舵机FUTABA3003  5个
单向轴承启动杆
瑞集90启动机
os热火头
点火棒+充电器
开 ...

如此配置简直血滴子,小弟风神50正在服役中。

楼主:
那可介绍一下你的配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机   碳纤轴传动版
三叶52级带活塞环发动机
双感度锁尾陀螺仪kds 800
海弗莱风神原厂谐振金属加速管 一个
标准伺服舵机FUTABA3003  5个
单向轴承启动杆
瑞集90启动机
os热火头
点火棒+充电器
开 ...

这个就是沙发说的被商家搞臭的标准配置,锁尾也用3003居然...

建议至少如下:
OS50+YUSA排气
401 OR 750+9254
ds610*3
配件什么用瑞吉就行了,这样的飞机还能飞

楼主:
那我就买架空机回来,再配设备了,甘JR控自带的舵机:ES539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就买架空机回来,再配设备了,甘JR控自带的舵机:ES539可以吗

可以用,买套好点的锁尾就可以。发动机用三叶的省油还便宜,就是调试有点麻烦,排气就用风神的加速管就可以了,这样下来,花了不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