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m26怎么增加动力和扭力?在线等

楼主(2010-11-05):
我是新手 打算配7.4V的3800锂
电池
还想问 是不是要配铜波箱呢?那样速度就慢了不少 铜波箱的
电机
和HL原厂的波箱是一样的吗 有什么区别呢 换高速电机的话该怎么配电调呢

网友A:
你不喜欢低速高扭力的?用横龙的钢波箱,换无刷,这样坦克能漂移了~记得啃啃这么改过

网友B:
比较简单的办法,上锂电,扭力能大点,根本上就是换铜波箱了

楼主:
谢谢了
总结了各位高手的各路绝招 我有了一个清晰地思路了 谢谢啦~

网友C:
1,大扭力的波箱。2。大扭力的电机。3。上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