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机机出问题,想不出什么原因来

楼主(2010-11-05):
我的亚拓450有一次炸鸡,尾管歪了,换了个大齿,现在起飞发现旋翼头好像有晃动,但转快了就看不出了,这正常嘛?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另外,起飞后,尾巴老是要往下掉,必须不断调整,调了控的微调也没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怀疑主轴弯了,拆下来放玻璃上滚滚看

网友B:
炸机最好检查主轴、横轴、尾轴。

网友C:
应该是有轴弯了

网友D:
说明不同心了 赶紧查

网友E:
:loveliness: 上視頻

网友F:
曾碰到过一次,炸机后换主轴后旋翼头仍晃动,后换中联解决问题。

网友G:
慢慢地排查,不要着急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相助,我再去检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