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中联定位插销断了,怎么修复?附图

楼主(2010-11-05):
如题,在误切3D炸鸡后断掉了,如图:

请问各位,这个怎么修复,能把断的取出来不?有单卖的买?谢谢大家!!
另外飞越sport的中联做的怎么样啊?如果不能修复就用飞越了,原装太贵了……

网友:
飞越的中联可以的 精度也不错!

网友:
先看能不能取出断在里面的吧(加热试试)。如果取不出来,估计只有换新的了。

网友A:
听说冰人有解决这个问题的东西,叫什么中联头箍把,不记得了,听说是保护这个东西的,呵呵

网友:
叫中联保护器,但是如果YT中联有个地方不凹的话,是用不了的。
老版本的YT,还有飞越中联都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冰人有解决这个问题的东西,叫什么中联头箍把,不记得了,听说是保护这个东西的,呵呵
冰人好多东西都不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冰人有解决这个问题的东西,叫什么中联头箍把,不记得了,听说是保护这个东西的,呵呵

它那玩意好像跟针断不相关吧。大哥哥。

网友:
办法是有的,问题是得花点钱,哪就不如买个新的了

网友:
反面打孔,最后敲出来。
要不就是点焊机焊个焊点,起出来。或者电烙铁焊下,你弄个把把它拽出来。

网友:
好像论坛里有个修复这个的帖子,貌似 新手老头的贴

网友:
重新买一个

网友:
重新钻2孔就行

网友:
昨天我飞航线降落时打到地…中联就弯了!你这个估计就算换好针中联也是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