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G6S和4G6,以及无副翼升级版120

楼主(2010-11-05):
今天想了想,才想明白为什么华几突然弄个无副翼版,还那么鸟贵,经过三台JJ 的比较,发现其实无副翼不见得那么完美,主要区别在于:4G6的接收器里没有加入 三轴陀螺仪,4G6S 加了三轴陀螺仪,由于小飞机高速运转稳定性本来就差,三轴陀螺仪起到了比较稳定的作用,4G6S 同时具有副翼和三轴陀螺仪,虽然说副翼起到了一定的稳定性,但是影响对小飞机来说较小,我猜华机可能看到了这点,才大胆的舍弃副翼,追根结底 还是三轴陀螺仪起到了绝对性作用。
     想明白后我绝对要放弃小飞机,小飞机转速本来就高,震动更大,更难稳定,做工上不去,什么都是扯淡。真不如玩大点的飞机,安全而且还少花RMB

网友:
终于想通了,我也是7月分

入的450,放弃了200

网友:
楼主的贴,毫无技术含量,结论是建立在主观意断的论据上的。
一,楼主说华科尔的4G6、4G6S、120DXX转速高,我测过,也用电机的KV值和齿轮比计算过,约1450到1700RPM之间,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6%B5%2B%D7%AA%CB%D9
      悬停时只有1450RPM。
      不知楼主所谓的大机是多少转速?
二,玩过直升机的都知道,转速高其实会更稳定,楼主说转速高会更不稳定,不知依靠的是什么经验?
三,价格贵,4G6是800多点,4G6S是900,120D02是1150,全都是全套电装的价格,不知道楼主所谓的大机连全套电装的价格是多少?
四,无副翼系统考虑的并不是为了增加直升机的稳定性,主要是为了去除副翼,增加功效。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考虑的?
五,做为航模爱好者,最重要的是静下心来,使用好后中的模型。太山寨的我不敢说,只要是算个厂家出的直升机,不管是什么机型,只要是练习方法得当,都能很好地飞起来。
    4G6、4G6S、120DXX等机是比一大些的飞机难飞一点点,但以我的经验,只要你能飞250的,十个起落内,绝对能飞华科尔的小机。
    小机的好处并不是便宜、使用成本低这么简单,最重要的是在10平方以上并有家具的室内就能飞行,出勤率高,还有就是伤害很低,我被4G6S的桨打过三次,疼是疼的,但没见过血。

网友A:
楼上的正解。    小飞机的主要问题还是 加工工艺要求更高, 同样的精度的加工设备,加工的零件尺寸越小, 误差也就越大。   但是我想,只要把飞机拿到手里 60%的油门 0螺距,  用手摸侧板和垂尾感觉不到明显震动,应当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正解。    小飞机的主要问题还是 加工工艺要求更高, 同样的精度的加工设备,加工的零件尺寸越小, 误差也就越大。   但是我想,只要把飞机拿到手里 60%的油门 0螺距,  用手摸侧板和垂尾感觉不到明显震动,应 ...

对。
其实华科尔的小机加工精度还是不错的,就像很多模友说的那样,拿在手上就像一只工艺品。
飞时间长些的话,相对况量(指况量相对零件尺寸的比率)比大机要大些,但小机功率小,对震动的影响要比大机小很多。
使用过程中,只要三轴好,一般不会有什么明显的震动。并且,主轴、横轴如果没太大的弯曲,炸十多次拆下来一次,找两个平板滚个几分钟完全能修复。

网友:
skice兄 ,  很关注你的倒飞练习情况。  我目前在练习倒飞航线, 因为马上要入冬了, 想买台 120d02做为练习机,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B:
我还没有正式练习倒飞,只会横滚。4G6S是可以做横滚的。
120D02我也想入,但又想创造4G6S飞5000起落的记录,两难啊。你入120D02吧,如果感觉不好飞,倒给我得了。
我现在2600起落,再过100天,到5000起落时,无论4G6S是否完好,我都要封存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转速肯定没有大机多,但是转速是对飞机本身的质量而言的,小飞机质量小,转速高的话,振动自然加强。
二:解释同一。
三:价格贵的意思是,小飞机不好飞,(出勤率高,你说的)炸机的次数多,所以对自己的经济损失大。
四:我并没有说,无副翼系统是增加飞机的稳定性,我说的是 三轴陀螺仪起到的效果可能远大于副翼系统,或者说有了三轴陀螺仪飞机的稳定性就足够了,所以去掉副翼系统。
五:厂家做的机子肯定能飞起来,但是因人而异。我只想用最少的损失,取得更大的成功,所以我放弃。
既然你都被飞机打到多次,为什么都不重视,说明这飞机很不好控制,而且还是在家里,有家人。你不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家人,毕竟这飞机稳定性不行,就是容易伤人伤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有正式练习倒飞,只会横滚。4G6S是可以做横滚的。
120D02我也想入,但又想创造4G6S飞5000起落的记录,两难啊。你入120D02吧,如果感觉不好飞,倒给我得了。
我现在2600起落,再过100天,到5000起落时,无论4 ...

这不是鼓动我买 120嘛。   4g6s横滚会不会掉高度。   我用450 连续翻 2圈基本不掉高度, 250 会少许掉高度。 再小的飞机不知道情况会怎么样。

4g6s  850可以拿到, 120要1020, 不还取舍。

网友:
会掉高度的。
4G6s的油门需要随时动作,习惯了就好。

网友:
你去入120D02吧。感觉不好转绐我,每天你承担10元折旧费。

网友:
我想买4G6S  不过华科尔的淘宝旌旗店咋没有这飞机?
另在直机方面是新手,只练过模拟器,没碰过真机,能玩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建议从4通道的入手吧,当然米多另论。

网友:
正在组装骚包120D02过程中

网友:
华的飞机做得越来越好的,特别是3轴陀螺性价比不错。拿4G6S来说,全套带3轴陀螺才850块,如配大电直的话,850块买三轴陀螺还买不到呢。
不过小机和大机没有可比性,玩法和适用场地也不同,喜欢的自然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