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一电机,帮忙看看能做什么?

楼主(2010-11-05):
在废品点看到一电动手摇两用油墨印刷机,把电机拆下来了,是个直流电机有两个碳刷,带一块电路板,试车了,力气不小,转速好像不快,不知做点什么好,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多大功率,能调速吗?

楼主:
没有标识啊,不知功率多大。转动时用手抓可以停下,就两根线入内,是正负极线,调速估计就靠调电压了。。。。那块板子可能就是整流的,上面还有一可控硅呢。。。。

楼主:
今天拆开看了一下,里面有两个轴承,电机直径8cm,机体长12cm,轴外露4cm,轴直径1cm,图上有传动的两个转盘和一条皮带。估计做台钻应该很好用。可惜只有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