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和油门的调解

楼主(2010-11-05):
一直没弄明白螺距和油门的配合…学习坛子里的设置可怎么都不合适…干脆就用10c默认的螺距和油门飞了…就想问下前辈们那个螺距和油门该怎么配合呢?

网友A:
不同模式的油门和螺距是不一样的 建议搜论坛潜水学习

网友B:
说明书上面有吧

网友C:
我是按说明书上调的 哎 没办法 技术有限 但我知道说明书上的只是一般通常情况下的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调法都可以不一样

网友D:
这个一言两语说不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