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控电,第一次充电后,掉电压 正常吗

楼主(2010-11-05):
新买控电,第一次充电后,掉电压 正常吗
充电器
是UNA6 0.5A 电流充电, 插在A6 上的时候 经常提升充满 然后 又继续冲,离开充电器后电压一直掉,几分钟了 现在变成
4.14 4.11 4.12
请问这是正常的吗?

楼主:
充满时候 是4.2 的

网友A:
电芯不好是这样的,容量大内阻大

网友B:
估计比较烂……

网友C:
不正常的

网友D:
这是 电压不够 啊容量基本 也不能够了

网友E:
电池质量的问题,我的控电也是这样,但几块动力电池充完后,搁置几小时电压也不会降

网友D:
基本可以认定是 旧电 芯 穿了新衣服

网友F:
电池质量有问题,自放电过高,质量过关的电池只有在寿命末期时才会出现这样明显的自放电。

楼主:
哦哦 是在菠萝那里买的,菠萝说正常了,60块钱一块的

网友:
电芯太烂,要么就是你把UN-A6的基准电压调乱了,你用什么测的电压?

楼主:
应该不用怀疑充电器和电显 因为 动力电都是冲到4.20 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