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这2个轴承装起来有否技巧

楼主(2010-11-05):
就是450前伞齿轮上的2个小轴承。由于太薄了,而套上塑料伞齿又非常非常的紧,用力一敲吧轴承就坏了。有什么技巧吗

网友:
-_-||
我就是用指甲使劲顶。。。。
不过还不算太紧,我用副厂的伞齿

楼主:
关键还要顶到具体的位置,过了一点点,就无法放入尾管固定座,真的很麻烦,吗DE

网友:
拆这2个轴承更难,特别是里面的那个。

网友:
做内孔个稍大于轴的直径的套吧,然后用台钳或台钻压入,一定要把力施加到轴承内圈,或者在一个小铁块或铝块上钻一个稍大于轴径的孔,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