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魔界,电调、电机、舵机、接收机选择什么品牌的好。

楼主(2010-11-05):
我从来没有飞过无刷电机,没用过电调。NN年以前飞的都是油机。
现在想重返魔界,下手当然首选是电机了,但是多年不接触魔界,早年知识恐怕早已发霉。

本来想在论坛多多潜水不打搅各位,帖子看的多了就明白了。
但是,问题在于等我把这些东西全看明白了,飞机恐怕早都放烂了。

因此,为了避免走弯路,不想购入垃圾产品,再此请教各位了。

当然,选择东西讲的是性价比,如果有朋友说买东西看价格就行,越贵越好,我这个帖子就算白发了。

楼主:
头晕的型号如下:

电调:HiModel 系列无刷电调 、新西达系列电调 、好盈无刷系列、中特威无刷系列 。
电机:新西达系列电机 、HiModel 系列无刷电机 、AX翱翔/朗宇/花牌电机 、兴耀华系列电机、双天电机 、浩马特系列电机 ,多的晕死饿了。
电池:花牌l锂电、Hi-EC锂电 、HiModel锂电 、ACE格氏锂电 也很晕
舵机:孵化、辉盛、银燕、北田....还有一大堆不知型号的。我当年只用FUTABA。
接收机:型号少,日冠的怎样?
大家要是不确定那个牌子好,干脆就说那个牌子不好吧。

网友:
不知道你的发展方向了
像真?
3D?
速度?

楼主:
目前发展方向是固定翼。不排除像真,速度不玩,3D可能不玩。
飘飘机可能不玩。
不知道横滚、筋斗、倒飞.....除了不吊机,这算哪一类?叫F3A还是叫3D。

楼主:
大家的接收机电源来自专用bec还是电调附带的bec呢?

网友:
电调带的bec

网友:
都可以用,看你自己了。其实都不错,不要把设备用到极限就可以,电调电机实际电流按照标称值一半以下用,基本都不怎么坏。

网友:
一、电机KV值:
     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二、电机与浆的搭配: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三、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
      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四、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错误的~
电调 按照电机 实际电流来配, 建议用好些的电调  比如  好盈 ZTW.....

网友:
复杂的航模知识啊

网友:
我现在电调全用ZTW,电机用双天,接收用飞梦,舵机乱七八糟都有

楼主:
今天用10年前的一家380级有刷飞机+AM老设备+继电器+摄像头=一次航拍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