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我的一米四大塞电机怎么了?

楼主(2010-11-05):
最近新装了一架大塞,在进行了四次调试后,今天终于飞上了天,呵呵很好飞!不过我回家后一检查电机和电机架连接处,电机的四个固定螺丝已掉了二个,好险!我记得螺丝已经上的很紧了,就飞了二个起落怎么就掉了呢 那位朋友知道给指正一下,谢谢了!

网友:
可以上点螺丝胶固定,也叫厌氧胶

网友A:
你是否用的是塑料电机座?是的话应该是电机座受热变形了。

网友:
螺丝胶固定,直机飞出来的经验,震动能把螺丝震断掉,震掉算温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否用的是塑料电机座?是的话应该是电机座受热变形了。

电机座我用吕板自己改装的!再检查另外二颗也松了,今天我用AB胶给贴粘上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