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缩膜蒙皮

楼主(2010-11-05):
我是新手  我想问下 我用热切割切得泡沫机翼  想用热缩膜蒙皮  不知道热缩膜的收缩力会不会使泡沫变形啊

网友:
会的,而且泡沫会被烫融化

网友:
泡沫已经够轻了,在蒙皮上牺牲点重量影响不大。
用封箱胶带裹起来就行了。
喜欢折腾的也可以考虑用玻璃布做玻璃钢蒙皮。

网友:
只要温度掌握好就不会,多年前烫过翼龙的机翼,超级结实,怎么炸机翼就不带烂的

网友:
不可行,出来的效果不好的,不如胶带

网友:
我这用蒙皮连轻木都拉断过……

网友:
一些事不想抬杠。 你没弄过怎么就知道不行呢。胶带粘的那效果能和蒙皮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