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安居买了不知怎么用的锯条,便宜啊,5元一板两条

楼主(2010-11-05):
百安买了不知怎么用的锯条,便宜啊,5元一板两条,买了10多板。(同时也买了些曲线锯条,当时曲线锯已经买了)

网上百度一下才知道是往复锯的锯条,

就象捡了个鼠标而为此配了个电脑一样,

买了个二手的往复锯。现倒装起来了,感觉还比较满意,

可以锯铁、铝、铜、木等。

优点是噪音小,效率还令我满意。

缺点是在高速时桌面抖动大,解决办法是开到中速就行了,锯削的速度也不慢。

1 往复锯一支

2 铁板三张 (外加工磨平)

3 使用工具 磁座钻 曲线锯 丝攻 钳子 搬手

4 主要功能 磁座钻台

  扩展功能 往复锯倒装台 曲线锯倒装台 木工雕刻机倒装台

  设计得不周到的地方欢迎模友板砖过来 呵呵

楼主:
这只是台面,架子明天再做:loveliness:

网友A:
是锯铁还是锯木头的锯条啊。
有多余的吗,我的得伟往复锯现在只剩下一根锯条了。

网友B:
刚上木坛看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锯铁还是锯木头的锯条啊。
有多余的吗,我的得伟往复锯现在只剩下一根锯条了。

好象没有了,曲线锯条有锯铁的,可能你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上木坛看见了

本来是想买你买那种台锯的,就是那些锯片舍不得

网友C:
提醒你别这么干,这个存在严重隐患,锯条后背是被靠住了,如果往复锯固定松脱,可能要往前倒,或者运转时往地下掉,掉下的时候机器还是运转中,那难免要刮到操作者腿脚,所以还要更稳固的结构,否则得不偿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醒你别这么干,这个存在严重隐患,锯条后背是被靠住了,如果往复锯固定松脱,可能要往前倒,或者运转时往地下掉,掉下的时候机器还是运转中,那难免要刮到操作者腿脚,所以还要更稳固的结构,否则得不偿失吧
谢谢兄的提醒,我会重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