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溪比赛成绩来了(补充了本人的小结)

楼主(2010-11-06):
各项目成绩来了

FSR-V 1

FSR-V 1

FSR-V 2

FSR-V 2

FSR-O 1

FSR-O 1

FSR-O 2

FSR-O 2

ECO-EXP

ECO-EXP

楼主:
这次玉溪比赛我主要参加了FSR-V1和FSR-O1的比赛,还把几年前的ECO老船(但里面装的可是飞哥的蝎子电机和电调)带来玩了一下ECO。
先说耐久吧,为了这次比赛,专门磨合了两台GO21的发动机分别跑V和O项目。
V艇的预赛比较顺利,两轮预赛都顺利完赛,以第二位的成绩进入决赛,第一位是川队的肖松的7.5,大宝的船。其它的7,5有的比我快,有的跟我的速度差不多,但因为没有完赛所以排在了后面。
决赛的下午可能由于气压的原因,我的GO突然带不动平时用的桨了,第一节在4号标收油时熄火,第二节换了平时最小的桨仍然不行,中间回来好几次,到第三节反应过来时上了换了配儿子青少年赛GMS发动机用的桨下去,发动机才恢复正常,这样才顺利的跑完了第三节的后半段,但为时已晚。最后V1只拿到第五名
O1的预赛也比较顺利,进决赛的排位不记得了 。决赛中只有广东张老板的O7.5和四川的李凌的O3.5船比我的快,还有条快船向涛的O7.5起航前就熄火了,提前退出的竞争。在航行了几分钟后李凌的船要准备套我的圈,我一直占据内侧航线,阻止他超越,在这个过程中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熄火了,但我还在尽量贴标航行,结果漏了2号标,但2号标上有一套撞标的船,我的船左舷担在那条船上导致侧翻,从而推出了竞争,最后排第四。如果这之前获得李凌熄火的消息并改变跑法的话应该可以跑到第二的位置的。教训啊
ECO比赛属于临时抱佛脚,工具箱里也只有一只腾翔的CNC桨,所以从预赛开始都在一直避免碰撞。这次ECO的比赛战损比较高,从预赛的8条船,到决赛时只有5条船完赛。我的老船虽然装了飞哥的心脏,但毕竟是老船,速度没有川队的快,电足的时候偶尔还会乱串一下,但总体来说还算比较稳定。跑完后还排第三,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对于这次比赛用的GO发动机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毕竟是1000元以内的发动机

网友:
顶了!可惜没能去看…

网友:
Eco成绩好像不太理想…
因为高原么?

网友:
川队雄起!

网友:
ECO应该不受高原影响

网友A:
我跟高手们的差距还相当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跟高手们的差距还相当大。

但你的上升空间也相当大 加油!

网友:
哎呀 名次这个是错的啦  ECO的 我的号牌被看错了 我是第五名的啦 不是第七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