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调整最大螺距极限值?

楼主(2010-11-06):
我的450安装好,没装
舵机
,用手将倾斜盘推到顶,这时的螺距只有+10度,如果增大到+12度,怎样调?调连杆吗?还是调整定位插销座下移?

网友A:
该调连杆咯~~~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C:
调连杆复杂了 一动动全部

网友D:
下本说明书看,上面有连杆的标准长度

网友E:
遥控里的D/R?

网友F:
10度也够用了 一般标准是12度吧 我的机只有-7 +7 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