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调整最大螺距极限值?

楼主(2010-11-06):
我的450安装好,没装
舵机
,用手将倾斜盘推到顶,这时的螺距只有+10度,如果增大到+12度,怎样调?调连杆吗?还是调整定位插销座下移?

网友A:
装好,调整遥控器

网友B:
加长连接大桨夹的那四个连杆。或者下 载对应型号的yt的说明书重新按照规定值设定一下连杆长度。

网友C:
里面的P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