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地求教老鸟们50元JJ如何能把转速调的差不多?

楼主(2010-11-06):
我刚刚入手了两台发动机.一直没敢磨合..想咨询下各位前辈 如何调试磨合能让俩台JJ 转速几乎相同?和缸压有关系吗?
是同时磨合 转动相同的主油针角度吗?怠速磨合相同的时间吗?

楼主:
如图所见,有一些问题。

点火器怎么充电?

点火器怎么充电?

俩台JJ

俩台JJ

右边的-字螺母,是怠速固定的吗?

右边的-字螺母,是怠速固定的吗?

油针位置,收到货时,就是那样的,表示的是在这个状态调油针吗?

油针位置,收到货时,就是那样的,表示的是在这个状态调油针吗?

这俩玩玩~

这俩玩玩~

网友:
是想做双发吗?
两个发动机分别调好,再将转速快的那个调富油,使转速降低到接近慢的那个的转速。
一般差100~200RPM都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想让两台发动机转速完全一样几乎是不太现实的,差不多就行了,光靠耳力不太可靠,买个转速表测吧

楼主:
感谢两位前辈的耐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