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凤凰模拟器

楼主(2010-11-06):
如下图,请问是什么问题?那位高手来教我一下。

网友A:
校准遥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遥控把

已经校准了。

网友:
選擇搖控器的廠牌,通道也設好了嗎?

网友:
俺那帖子上没抓这个处理方法的图片,用文字表达就是激活第2个飞行员,给他分配一个控,然后反激活第2个飞行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