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种三轮车的比较

楼主(2010-11-06):
生活中有两种三轮车:一种是我们这比较常见的(一个轮子在前,两个轮子在后,属于后驱),另一种是北方比较常见的倒骑驴(两轮子在前,后面一个轮子,还是后驱)。

我想请大侠们忙我上上课,从运动学角度来讲,谁的稳定性好一点!它们各有什么优缺点!谢谢!

网友:
东北三大怪
稳定性好当然是前者了,后者有个好处是可以随时看着车里边的货,心里塌实,还有就是结构相对简单一点,没有长轴。

网友:
前三后三,还有边三呢

网友:
骑过倒骑驴

小时候玩过倒骑驴,好像没有正三轮那么稳当,拐弯一不小心翻了,能想象到吧,后面的轮子和车座转了个直角,正好把腿夹到了前面的车厢上,差点弄断。
正三轮没有差速器,动力是在一个轮子上,偏的。没骑过。

网友:
我都试骑过,都不好骑,总有向一侧歪的感觉,骑习惯了还行。劳苦大众的谋生工具。

网友:
一个前置后驱FR,一个后置后驱RR

网友:
我骑过正三轮,五分钟我就学会了,完全是手上的功夫,拐弯的时候硬拧过来,千万不要手软。

网友:
我认为后者好。板凳说的稳定性不好,是因为结构设计不合理。两轮在前稳定性更好,特别是在高速。我构思了一款人、电混合动力倒三轮。人是半躺驾驶的,外加封闭整流罩。人力驱动时两脚是交替往前蹬,而不是做圆周动作。因为实在是没机会用,一直没有实施 。

网友:
       三点决定一个平面,所以三轮只在转弯时会倾覆,因此稳定性只由支撑面和重心位置决定,如果轮距、轴距相同,重心位置也相同,理论上稳定性也一样。
       但两种车的转向原理和结构不同,第一种前轮转向因为有正伸距(转向轴线与地面的交点在车轮着地点之前),具有方向稳定性,即有自动回复能力;

而第二种伸距很小甚至为负,稳定性较差。
       但同样是倒三轮,躺车两个前轮采用和汽车相同的结构,稳定性并不比前三轮差。
       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参考这里的2楼:
http://www.chinarecumbents.cn/vi ... tra=page%3D1&page=1

网友A:
刚想焊个车,材料准备宰一辆自行车有现成的四个12寸轮。焊工闲得蛋疼高手帮画个图吧

网友:
转向的感觉不同,但是都会侧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刚想焊个车,材料准备宰一辆自行车有现成的四个12寸轮。焊工闲得蛋疼高手帮画个图吧

这个没必要使用方向盘吧,另外这车还能换档?
这个成品哪里有卖?你需要什么样的图纸?平面的?还是实体模型!

网友:
很关注前2后1的新产品,国外很多概念车都这样设计的,应该是有优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必要使用方向盘吧,另外这车还能换档?
这个成品哪里有卖?你需要什么样的图纸?平面的?还是实体模型!
小孩玩的方向盘手感好,中间哪个是弑车,成品好像童车店有和电动的价格差不多,想要个有尺寸比例的图下料快

网友:
那叫 正骑驴   跟倒骑驴

网友:
我一直想做这个,
倒骑驴是没智商的人玩的,
建议还是别玩了,
和我一样搞这个吧,着才是正路

网友C:
图片是淘宝上下的,
不是广告啊,
如果有问题请斑竹把后两个图删了

网友B:
有成品了啊,直接买一个完了,肯定比做的便宜还好看~!
楼上那个自行车架子还是比画着来比较好,因为画图需要好多尺寸,比如你要做多大的车,多大的轮子,座椅尺寸等等

网友:
看不出三个轮的MOTOR跑车除了增加成本和行驶阻力以及高速下转弯的翻车几率外有什么用途,又不是要拉很重的东西。当然越野用的和沙滩用的四轮越野MOTOR 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成品了啊,直接买一个完了,肯定比做的便宜还好看~!
楼上那个自行车架子还是比画着来比较好,因为画图需要好多尺寸,比如你要做多大的车,多大的轮子,座椅尺寸等等

山寨产品不让上路

网友:
 国内没几个城市让骑这东西了吧,不知道有没有电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是淘宝上下的,
不是广告啊,
如果有问题请斑竹把后两个图删了

把后两个图删了?
难道第一个图是楼主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