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的6008hs接收机在高速模式下只能接数字舵机吗?

楼主(2010-11-06):
T8FG的6008hs接收机在高速模式下只能接数字舵机吗?那么用65mg舵机只能用普通模式吗?

网友:
不会吧…S3003完全没问题的

网友:
不排除某些模拟舵机能扛得住高速模式的高频, 但是我认为最好不要冒这种险

网友:
65mg我用普通模式   高速模式用数字舵机

楼主:
我看说明书上说的,在高速模式下如果要用模拟舵机的话只能接7和8通道

楼主:
T8FG说明 书

网友:
强行使用会出什么事?连3001都不能用了啊?

楼主:
我也没试过!有些担心,所以来问问

网友(2011-04-25):
还是对应的好

网友:
强行使用会烧舵,别来

网友:
有这样的事~~要注意了~~

网友:
高速模式下用普通舵机会有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