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如何来修复-标题要长

楼主(2010-11-06):
买RTRTK416平跑带的电调,在家玩漂移,电机和电调的连接处原来是软胶管包着的,完了40分钟左右,过热融化导致短路。现在电调损坏,求助。
电调现在状况:
1.可以给接收机供电,输出正常
2.倒档正常,前进挡有微弱的电流声,无法正常运作(短路时为前进状态)
求教:
1.修复需要哪些元器件 大概价位
2.如果不修,可不可以只用倒档,会加重损坏吗?
下面附上电调图片

网友:
接收机和舵机还能正常工作,那说明电调里负责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的器件(倒数第二张照片中的两片78M05是也)完好无损。

不是我打击你的兴致,下面的话(绿色字体部分)可能连该电调的生产厂家看了也会不高兴的哦!
由提供的图片来看,生产这个电调时选材不怎么样啊!
理由:请楼主仔细观察管子的批号,有344、336、318、511、331、234、341、301、316……共14个驱动管,没有一个是一样的!这样的制造工艺,不烧才怪了哦!
不同批号的管子,并联使用时,会因管子的自身差异(确切的说法叫“离散性”)而出现电流分担不均匀的现象,导致某个器件过载而烧毁损坏。一旦有一个出了问题,那剩余的就会支撑不了多久——类似“多米诺骨牌”,倒下一个会连带其它的一起倒下……
网上简单地搜了下图片中所用的MOSFET管,未查到确切的资料。
只找到了可能与之相似的管子参数资料:

     型号                       制造商               类型                       主要电气参数
SUB85N02-06          VISHAY         N-MOSFET              20V/85A/120W

只用一个倒档?
因为,正常情况下,使用倒档的次数和时间都远远低于前进档,故厂家在制造这类双向电调时就特意减少了倒档的驱动管数量——由图片可以看出,只有3对MOSFET负责驱动倒档。
所以,单用倒档话,电流会远远低于该电调所标注的电流值!若依旧按原先的动力配比的话,可能会烧得无法修复的!

个人的看法是:
这个电调修理意义和价值还是蛮大的!只要换电流更大的MOSFET驱动管、加大该电调的驱动能力,从而提升电调的经济价值!
建议购买同体积、同外形(TO-252封装)的FDD8896来替代所有的管子。FDD8896的电流是94A的,这样你的电调将能提供更大的电流,再次烧毁的可能性也会相对地降低许多不是?
FDD8896的技术参数这里可以查阅:
http://www.21icsearch.com/pdfdetil_1DCCB9E8C74C9813.html
切记:并联用的管子一定要购买同一批号的,别贪图便宜购买了拆机件——批号根本无法统一
FDD8896的零售单价大约是2.5元~3元/片。

网友:
顶一下黑大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你这么专业的回答,不过小弟确实是电工电子学的不好,也不太清楚到底哪个是接收和舵机供电的器件,按照大哥的意思,是不是最后两张图上的器件应该是好的,只需要跟换14个FDD8896就应该能够解决问题 还有其它元件可能有问题吗?测量的话是否是测量有无电流?是测两个引脚还是怎么样?求解.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量了下 通电状态下量出来没有电压是否就是损坏的?其中有3个电压非常小0.08V 0.07V 有几个是0V 0V 万用表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学校套材做的 精度较低 但是还能用用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电调只要不是进水后损坏的,那通常都只是坏了MOSFET驱动管而已。
既然你的电子功底不怎么样,那就别测量了——侧得的数值对你来说意义不大。
最后一张照片中印有MS-152R-2字样上面那排三极管是MOSFET的驱动前级,这些管子是贴片三极管,可按普通三极管那样用电阻档判断其好坏。只是烧了MOSFET的话,这些管子一般不会坏的,不放心的话你就检测一下。
附贴片三极管的引脚图如下:

若有坏的,可用常见的9012和9013来替代。这类管子大约1毛一只。

网友:
建议你先将所有的驱动马达正反转“H桥”上的MOSFET全换掉,说不定立马就修复了——个人经验未遇到过非进水而烧驱动前级、单片机的有刷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你这么专业的回答,不过小弟确实是电工电子学的不好,也不太清楚到底哪个是接收和舵机供电的器件,按照大哥的意思,是不是最后两张图上的器件应该是好的,只需要跟换14个FDD8896就应该能够解决问题 还有其它 ...

不客气!测量电压不一定能直观地反应出问题,因为,施加于MOSFET控制栅极“G”上的电压是脉冲电压,需借助示波器来观察,万用表只能作为参考。在推拉油门杆时,栅极脚上只要有电压变化,就说明前级驱动电路没有问题……
测电流?测谁的电流?

网友:
楼主这么内行,完全可以自己弄个产品来销售嘛

网友:
LFQC的复帖很有参考价值,收藏了。厂家大都把散热片复在MOS管的塑封面上,中间热阻很大,散热效果差。我把管子立起来,D极焊上紫铜片散热效果好得多,当然,要在安装体积允许的条件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一下进展,不,应该是结果。
由于是用电烙铁,本来自己又是新手,可能是拆的时候有问题,或者焊的时候有问题,导致在换上30RMB买的效应管FDD8896后,通电在没上接受的时候MS没问题,结果是开控开接收以后电调冒烟了,宣告维修失败,看来折腾能力不够,只能去买新的了。
也给和我一样的新人一个警示,自己要修理电调的话还是需要一定的电子维修经验和知识的,不然的话简简单单换个效应管也是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