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鸟报到,1.4米大塞两炸,请教

楼主(2010-11-06):
原来有个蓝宇747-1,觉得练的差不多了呀,就装了个1.4米大塞,配置: 空机+朗宇2216+1147+OM9g*4+2200mah20C+天地飞6A
结果:今天一块电池没飞完,降落两次炸机两次,都是在最后时离地约半米高时失速坠地,桨废了两只,前起落架弯了两次……哭
原因:估计是因为大塞重量比较大,滑翔性能相对较差,但自己原来练习的时候习惯了747的滑翔着陆,结果是降落时带油门太小,最终造成失速。
处理:飞机好修,正在处理自己:疯狂aerofling
请教:配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能飞!配置就没问题!只是降落手法有问题!避免失速就行了!近地角度再大一些,接地前再拉平。或带小油门平飘降落!

网友:
呵呵.顶了跑了,你慢慢修,修好继续!

网友:
这飞机不像飘飘,降落一定要有点速度的,要不拉平的高度一定要低一点

网友:
带速度降落

网友:
1米4大塞滑翔性能相当不错的,至少关闭电机进场降落一点问题都不会有。主要还看手法了,无动力滑翔进场的话必须要注意拉平的高度。如果希望从进场到接地一直保持一定的仰角,那就必须全程带油。另外,如果你用的朗宇电机是kV880的,可以试试把桨换成11×6~11×8的大螺距减速桨,低转速下的表现应该比11×4.7桨好。

网友:
这鸡鸡我以前当滑翔机飞,飞上去后收油滑翔,还见过有模友视频无动力飞山坡,呵呵。

自从上了1.9米,他失宠了。。。

连动力系统都被拆出来给其他飞机了。

网友:
内容我也是前天才首飞的一米四.感觉很稳〔那天风挺大的〕飞有三个起落.正在想给它整个航拍或拉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