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5克无刷上机(炸鸡视频)增加28楼落泥坑图

楼主(2010-11-06):
如题

网友:
橡皮筋机改的?

网友:
啥子机,好小,等视频

网友:
敞蓬飞机
改得很简洁
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给点数据,学习一下

网友:
漂亮的小飞机

网友:
机轮很好看。。。

楼主:
下午才收到电调,赶工,连夜上图,全重70克

网友:
是不是   有点沉啊???

网友A:
完工了啊,动作很快嘛,
看样子你用的是2S电池加5030桨吧,电机不会是直接用螺丝上在塑料机头罩上的吧,听老十说,2S下这个电机发热很厉害的,塑料的怕吃不住哦,
机翼最好再加根碳杆保险些

楼主:
谢谢提醒,明天不用暴力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工了啊,动作很快嘛,
看样子你用的是2S电池加5030桨吧,电机不会是直接用螺丝上在塑料机头罩上的吧,听老十说,2S下这个电机发热很厉害的,塑料的怕吃不住哦,
机翼最好再加根碳杆保险些

不要一直全油门飞可能好一点。

另外:
我刚刚用3A1S无刷电调+C1105+1S220mah25C+GWS5030 满电状态(4.2V)录得超过五十克拉力,全油门两分钟后居然还有五十左右克拉力,停机后马上测试电压3.9V。
3A1S无刷电调+C1105=7.2克(已包括插针插口和1.25JST)
1S220mah+2.45插针+2.45插孔=7.8克
3A1S无刷电调市场场参考价:32元,1S220mah市场参考价:14元。
性价比不错电装的组合。

网友:
哇! 改得非常快、也非常好啊!
我也刚买了两架这样的飞机,这款飞机空机重量是30克不到一点,正想改装它。
呵呵!进来这里就看到走在我前面的人了……
收到这飞机组装好后,我用橡皮泥粘在飞机的重心位置当载荷。发现:载荷在低于35克的情况下,能有良好的滑翔性能。载荷超过45克后,滑翔性能大为下降——滑翔时,高度掉得太快了。
我的设想是采用电磁舵机控制三个舵面+130碳刷马达做主动力+电动自由飞机的桨+GWS的接收机+自制的微型有刷电调……尽可能地降低飞机的载荷、增强飞行时的稳定性。
那130马达和桨的配合已经做过拉力测试。4.2V时的电流大约是4.5A、静拉力45克。
这款飞机空机重量是30克不到一点。
目前我所收集到的电气部分材料,称重大约在30克左右。
或许,60克的总重,更利于稳定的飞行吧……

网友:
0这个翼型用副翼会很不好飞,操控性不是很好,用方向舵更合适一些。 如果非要用副翼,建议取消或是减小上反角。还有副翼开在靠近翼尖,舵效会强很多。
上单翼翼展50CM的我改过几架,不过我用的是3克的AP03马达,全重控制到50克以下,很好飞。最慢的时候,快走几步就差不多追上了。3.7V 200MA的电池能飞20分钟以上,两个电池飞到不想飞。

网友:
不错呀,感觉你这个1s或2s均可以飞。可能2s余地更大些,按照测量的数据,这个电机1S表现相当好,我手里的AP05用1S220mah飞过小鸡,感觉超过45g就基本要全油了。目前在玩的mini cassutt ,翼展40cm的,重65g,两个直线,加一个3.7g舵机。2s电无风时可以飞的很慢,有风也可以控控,就是太灵活了。
   有反角的应该好飞吧,另外,升降舵可以用直线舵机。
   祝早日飞的愉快!

楼主:
谢谢楼上高手提点,早晨试飞小炸,动力绝对够,右拉太多了 现在正在调整中……

楼主:
首飞视频,机头着地,炸了螺旋桨

网友:
T兄起得真早!还漫天大雾,机机有去无回!

楼主:
下午又炸一回,爽炸居然炸不烂

网友:
不死鸟
猜测一下,你用副翼控制转向,舵量可能给大了,下次飞高点再转

网友:
炸了油炸

网友:
入魔这么久,我还没有试过从地面起飞的。

网友:
感觉转弯失速太厉害了,带些升降舵会好些吧?地面起飞很好

楼主:
不是失速,是速度太快导致翼载荷超载,看来要上1S减重了

地面起飞很爽

网友:
这个带反角的飞机没有飞过,飞的高点试试看。
我飞的是无翼型的平板机,但转弯半径很小,也不掉高度,手掷倒是滑翔性能极差。

楼主:
今天换了6克小电池后推重比超过一,但还是爽炸(平飞不超过20秒,最后水平尾翼断了)。
结论:下单翼飞机不是很好飞

楼主:
今天再次满天飞,几乎没有成功的降落,最后又折了尾翼

仔细看,电机托都弯了

楼主:
爽飞,落泥坑图

网友:
呵呵 看到三角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