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喷为什么?

楼主(2010-11-06):
涡喷安装在飞机上为什么不是直接连接在进气口?而是有一段距离?

网友:
有作于机内空气流动,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涡喷安装在飞机上为什么不是直接连接在进气口?而是有一段距离?

進氣部份比較不重要
安裝位置取決你的飛機重心
至於全部塞近進氣口 或者 沒有
發動機都能吸到充足的氣

最重要在排氣
排氣最少要離尾噴管(鋁管)喇叭口 2CM-3CM 距離
才能有效幫助散熱
不然熱氣績在機身內部
會造成發動機本身的溫感線偵測高溫
造成意外關車或者降速
如果你在天空飛行過程中
突然感覺發動機突然沒力
這就是ECU偵測到高溫控制發動機降速
你就必須調整噴管 跟 發動機的距離
還有噴管喇叭口的口徑跟散熱也有很明顯的關係

网友:
楼上很专业,顶了走了

网友(2010-12-31):
 怕过热吧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真机还是模型

如果是真机,要考虑对进气做预压缩跟整流的,进气道就是起的这个作用

还有超音速进气道要在超音速的状态下降低进气流速,增大进气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