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lark最新版首飞

楼主(2010-11-06):
skylark3.0。气压定高,10HZGPS,三轴红外平衡。视频是第二次起飞,红外感度调的太高,导致左右晃的厉害。加上是视频采集卡录像,传上来的视频简直惨不忍睹!只有过几天上GOPRO再录了。本人FPV新手,没有用过其它的OSD,不过感觉skylark很稳定,设置也很简单,由于是三轴红外,所以不用手动效正,好像是和三轴加速度一样的方便。

网友:
下次上FY-20A比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是三轴红外,所以不用手动效正

何解?

网友:
没搞懂什么是3轴红外

网友:
旁边那个高度数字刷刷的跑。看着就爽
视频确实惨不忍睹

网友A:
我也没搞懂三轴红外是什么东西, 红外不久是滚转轴和俯仰轴两个轴么?第三轴咋出来的?难道东西南北的红外信号还不一样?

网友:
LZ 用的几S 的电池?

楼主:
红外三轴就是前后轴,左右轴,上下轴。我也不知道为啥加了个上下轴居然就不用手动校准姿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搞懂三轴红外是什么东西, 红外不久是滚转轴和俯仰轴两个轴么?第三轴咋出来的?难道东西南北的红外信号还不一样?

传统的红外平衡,主要通过获取滚转轴和俯仰轴的参数,来控制飞机的飞行姿态,我们称之为两轴红外。使用两轴红外,每次飞行前都需要校准,即根据外部环境变化,设定飞行参数。Skylark OSD的红外模块在二轴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垂直轴用于获取环境校准参数,通过主控板自动校准,这样用户飞行前不需要手动校准,方便操作,因为增加了垂直轴,所以我们把这样的平衡模块简称为三轴红外。

网友:
老妖你的载机是什么呢?

楼主:
天行者呗,还能有啥

楼主:
我用的GS3542 06  930KV  9050桨 4400  4S电,整机上天重量1760G,平飞电流2A左右,600米高度切到返航模式在头顶关掉动力盘旋20分钟高度为150米。留空时间52分钟的时候电压为15.60V。个人感觉天行者4400的电池最大留空时间在2小时以上。

楼主:
晕怎么莫明其妙就挂掉那么多图了

网友:
老妖一定要顶!

网友:
老妖,我来顶一下你的天行者

网友:
能不能考虑吧设备集中下,不要把控制系统搞的象一串葡萄啊?!

FPV的玩家JJ上的连接够多的了!

网友:
楼上有没有想到过高度集成意味着扩展性和可升级性的局限?从这个角度来看待问题高度集成的产品性价比反而不一定高。

网友:
不知道三轴红外好用不

楼主:
我觉得好用,因为我是第一次玩FPV而且是单飞,OSD自动返航更是见都没见过,装机完工外场折腾半小时就上天了,其实也不用调什么,就是设置一下舵机行程和方向,自动平衡的控制量,自动返航的转弯最大角度,顺利的就上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统的红外平衡,主要通过获取滚转轴和俯仰轴的参数,来控制飞机的飞行姿态,我们称之为两轴红外。使用两轴红外,每次飞行前都需要校准,即根据外部环境变化,设定飞行参数。Skylark OSD的红外模块在二轴的基础上, ...

支持国货, 不过你这个说是三轴有点容易引起误解,因为确实只有两轴的自由度,虽然效果确实好,成本也是2轴*3/2。 你应该介绍称带自动校准的两轴平衡,我记得3g的江南也用了这个策略。

网友A:
我还要提那个意见啊,坐标显示没必要搞那么长,只显示小数点后面4-5位足够了,屏幕信息越少越好。
OSD上能叠加水平线,俯仰角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还要提那个意见啊,坐标显示没必要搞那么长,只显示小数点后面4-5位足够了,屏幕信息越少越好。
OSD上能叠加水平线,俯仰角就好了。
这个不就是仰俯角吗?还有侧倾角的

网友:
老乡顶老乡,顶-----------------继续发扬FP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就是仰俯角吗?还有侧倾角的

还是觉得FY的横滚角指示很直观,字符容量也用得少.
俯仰角指示我打算用上下线条的长度来表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就是仰俯角吗?还有侧倾角的

数字显示不直观,还是像FY那样图形显示才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显示不直观,还是像FY那样图形显示才好看。

 数字显示才是更为准确的,就目前的显示效果,还要用来显示俯仰角的话,准确性实在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字显示不直观,还是像FY那样图形显示才好看。
应该是习惯问题吧,我现在用惯了SKY的,觉得这些数字已经很直观了,一看数字就知道飞机的姿态了,他这些数字就是实际的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