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ja 首飞。。。。。。。。。。。。杯具了.....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啊

楼主(2010-11-06):
飞机是中心是在机翼的前1/4---1/3只的位置

电机是3542KV920 浆是12*6的

电池是11.1V 2200mah    3组

飞机起飞头就开始向下掉,试飞了好几次都是直接向地面冲撞,

飞机全重2.2KG    我试了下 电机拉力应该是满足的
最后把重心向后,飞机勉强飞起来但是一点也不稳还是掉了下来

下面是重心调试方法  红色圈内的盖子当时是盖上的,没拍照片所以借用这张照片 重心位置应该是对的吧
飞机是中心是在机翼的前1/4---1/3只的位置

起飞前的遗照啊

这次把重心向后调了!!在机翼的1/3的位置机头严重向上,勉强飞起来了,结果飞了几圈还是掉了

网友:
应该是动力不足~

楼主:
如果动力不足!我把机头垂直向上!全油门飞机基本上不下掉啊!!周围很多飞固定的人都说动力应该够了

网友A:
不懂,应该是推力线不对吧,尾推就是烦人,调不好就是容易炸。
楼主的是700多那个山寨的吧,都炸成这样了,心痛啊,哇凉哇凉的

楼主:
随便求助下

1.6米的 赛斯纳 配什么动力比较好啊!

FPV荷载在多少比较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应该是推力线不对吧,尾推就是烦人,调不好就是容易炸。
楼主的是700多那个山寨的吧,都炸成这样了,心痛啊,哇凉哇凉的

恩!是700多的那个个MAJA  推力线 是水平的啊!

网友:
这飞机石门老妖的也不好飞……
还有其他人买了觉得好飞的么?

网友:
我在RC上看过,老外装的时候马达上扬了一点,我给你找找资料!

网友:
应该是推力线不对,3S瞬间动力不足~

网友:
也觉得是推力线问题,想象一下飞机的重心应该在翼前1/3的下方吧
推力线需要过重心,又需要满足气动,所以相当难呢(推力点太远了~)
呵呵
尾推机就是这点麻烦~

网友B:
怎么看到两个人说这个飞机悲剧了。。。

网友:
手扔推力不够吧,前面装个小轮子滑跑起飞试试!

网友:
两个人说悲剧了,幸好我还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到两个人说这个飞机悲剧了。。。

还有个是谁啊??

网友:
哈哈

不错  这 两个 姿势实在是 不错,狗狗都 看楞了~~

网友:
这姿势是真帅啊~可以做雕像了~哈哈

网友:
早跟说了这个飞机不适合fpv啊,后推的推力线不好调不说,这种结构就不稳定,不是重心的问题
想想看嘛,当需要抬头或低头的时候,你推拉升降舵,舵面虽然变化了,但由于动力在舵面附近,尾部惯性及陀螺效应很大的,因此反应会延迟,因此机翼迎角变化就很迟钝。
于是你会加大舵量。
迎角变化后同样原理它会继续运动,这下又过头了,你马上需要反向打舵
如此这般,飞机很难控制
除非把尾部各舵面都搞大,但这样效率又会很低
同时重心不够低,玩横滚虽然灵活,但飞fpv就得麻烦你频繁操控了

改进办法一个是用高kv电机配小桨,尽量降低陀螺效应;同时加大尾部各活动舵面的面积
但这会造成低速推力不足,瞬间反应迟钝,遇到紧急情况处理不过来

总之我这么分析的,很不看好这机型
玩fpv,还是把天行者放大来得好

网友:
从图上看,推力线明显偏高,应该把电机安装得向上翘点,估计2~3度就够,lz试试吧

网友:
应该没有调好。。这么好的场地,最好还是起落架起飞好。

网友:
还有谁飞过的?帮忙分析分析啊,我的正想试飞呢,看了这个心里没底了!!!

网友:
我正准备用KT板做一个了

网友:
杯具!有一个杯具!

网友:
推力线的问题。

网友:
这款飞机我早就提醒过你,不适合飞FPV

楼主:
杯具了!!

按理说我的退力线水平 也不至于起飞机头直接向地面冲吧

网友:
不想说什么,700块的样子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杯具了!!

按理说我的退力线水平 也不至于起飞机头直接向地面冲吧

你的机翼,安装角都没,推力线和机翼又没角度,不往地面冲往哪冲啊
如果这样也要让它飞起来,光靠翼型升力,估计起码要到百公里时速才行
就算没安装角,那么推力线也应和机翼成一定角度,比如2.5~3度,那么飞起来后,飞机沿着推力线前进,机翼(机身)与前进方向就会有夹角,那么在不高的速度上就可以产生平衡的
虽然操控难点,但起码还是能飞的

网友:
老妖找到同伴了,老妖的飞机已经退货了

网友C:
为啥要把飞机做那么重? 准备带多少载荷啊? FPV的话在普通起飞重量外再多加500G额外载荷足够了啊。 图传和摄像头大概150G,再多带两组2200mAH的3S电池正好500G.
我实在想不通一个FPV飞机不带设备首飞是如何搞到2.2KG的。再说首飞的时候干嘛带那么多电池? 首飞应该尽量轻载啊,除了电池电机电调遥控接收外啥都别装。

我手头的一架翼面积28平方分米的飞机,加上2200mAH电池后,普通起飞重量也就是650g。

我就在德国,德国鬼子的滑翔机,飞翼因为历史的原因,确实很牛B,但是FPV载机这些新玩意总体水平不见得比其他国家强。
我来评价一下这个飞机,典型的德国货。 Over Engineering(过度设计),Over Strength(过高强度),Over weight(过重),当然还有最后一条Over Cost(过贵),原装货199欧元一架,够我买一个编队的天行者(其实我觉得天行者也贵了)。

我就提简单的两点设计缺 陷
1,机身布局不合理, 机头太长,但尾力臂太短。 FPV设备都不是低密度的,机头长出来那么多,那么大的空间你装啥啊? 最后还不是要调重心往后靠,多出来一堆不必要的重量。 但是尾力臂却搞那么短,本来是常规布局的飞机,结果却搞得俯仰操纵不足,但配平阻力却很大,那还不如上无尾布局了。
2,力学结构不合理,用了高密度的EPP(我梦寐以求搞不到的材料)做机翼,结果EPP却完全不是承力结构,承力全部交给那两根又大又重又贵的碳纤维管了,还不惜工本用了方管。 碳纤维管承压能力强,那你就布局到机翼上方啊,他却把它放到机翼下方,好钢用到了刀背上。机体结构过强,看这国内DIY的帖子, 飞机机体都可以站人了,这不是可以炫耀的,这是值得羞辱的,超出来的不是强度(这强度对用户没意义),超出来的是重量,2.2KG的重量就是这个超出来的。 军机设计出来做静力破坏实验的时候最愁的不是强度不足没加载到设计极限就断了,最愁的是超重了,然后加载到设计极限结构还是好的。 前者是结构不足,哪断了在哪补强就好了, 后者是你都不知道哪结构超重了,哪没超,改都不好改。

总之就是设计这飞机的人完全就是一个土财主,好材料好设备尽管上,结果却没有各司其值。 用了一堆鱼翅燕窝搞出一锅烂炖。

国人的问题是一看到“德国造”三个字,就膜拜的不得了,掏钱特利落不说,恨不得磕着头把产品“请“回家。 德国造有很多精品,这是事实,但这并不表示所有德国造都是精品,垃圾一样不少,二战里面那些参数看上去很无敌,制造工时一个顶人家四五个,一开出去就爬窝的德国坦克就是最好的例子,德国人搞坦克搞到头最好使的还是山寨俄国T34的豹式好用。

网友:
投手GG的姿势不是一般人能耍的出来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国内迷信德国的人的确很多,迷信到了膜拜了。

网友:
被推要上翘的,就好像前浆做下拉一样

网友:
我就要搞出来一个KT板的
明天开工

网友D:
航模飞机要那么重、那么结实干嘛
一句话,飞机又不是拿来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航模飞机要那么重、那么结实干嘛
一句话,飞机又不是拿来炸的,

飞机应该考虑到耐炸,但绝对不能以破坏最基本的飞行性能为代价。 防炸最好的方法是让飞机好飞,其次才是抗操。 这架飞机相当于把轿车加重到5吨来提高安全性,结果发现这么重的车高速上弯都转不过来,那就不存在安全性了,耐撞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把飞机做那么重? 准备带多少载荷啊? FPV的话在普通起飞重量外再多加500G额外载荷足够了啊。 图传和摄像头大概150G,再多带两组2200mAH的3S电池正好500G.
我实在想不通一个FPV飞机不带设备首飞是如何搞到2. ...

此兄直言,可谓犀利,但无不是真知灼见,金玉良言啊!

网友:
我个人认为不是拉力线问题

我也买了一架还没有装设备,楼主起飞速度不够,大飞机视觉速度很慢,其实不慢。建议加机轮,襟翼。

网友:
呵呵,我的沙漠 之鹰也这样。我调试了20次左右的推力线,发现推力线要指向上方才好,就是要上推。而且机翼的迎角要大才行,要很大的迎角,这种类型的飞机才能不栽头。你可以试着在机翼前缘加些垫片,把迎角抬高,要加很厚的垫片才行。

网友:
这机机主翼和尾翼靠的太近了!!而却还用尾推,明显动平衡不好,调电池重心那也只能调的是静平衡。要不谁考虑在机头加个鸭翼,可能会好飞些。
会不会是尾翼控制俯仰平衡力小了,向后延长些或者弄点后掠角全动式尾翼,面积加大些。

网友:
我认为是没有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