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电池的悬停时间突然都从7分钟降到4分钟,抓破脑袋想不出原因.急--急--急

楼主(2010-11-06):
这几天每天都去飞.
在中途飞某块电池的时候,4分钟就感到电池撑不住了.转速上不去,飞机左右摆动,明显的动力不足.
下来马上测电压,3.8V,以为只是这个电池挂了,收工回家,
没想到之后每个电池都是这样,收油门后5秒测压,都在3.8V以上,     以前偶尔时间没掐准出现动力疲软下来电压已经到3.5V了
出现这种情况前未炸机.
每个电池的第一分钟力量正常,猛加油门升空很快,也不怎么甩尾,4分钟后就是小加油门都甩尾得厉害
电机齿和大齿间隙正常,有意调到有很小的旷量,
飞完一块电池电池,电调,电机,T头的温度都不高,温热.最近气温也没多大变化
飞行时声音正常,无明显杂音
机型是SPORT,电机原装,电调是好盈40A,电池是花牌和大白兔,舵机是933+DS420,陀螺是780,控和接收是DSX7,桨是飞越24元玻碳桨

确实是想不出哪出的问题,求魔友们给点意见,不然再也不能爽飞了,

网友:
皮带过紧了吧?

楼主:
不紧,都快挂不住了

网友:
电池的问题

网友:
电调低压保护太早了?

网友:
电调吧,我的电调也出问题了,正在改进散热

网友:
平衡充如果不用平衡而用普通Lipo Charge的话也会缩短时间。

网友:
看来是电池本身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电调保护设高了  陀螺仪温飘````所以机也跟着飘

网友:
电池老了???同样的问题我现在也碰到。。。

楼主:
电池应该没问题啊,4块电池同时出现这样的情况,4分钟后下地带转速测电压都在3.75V左右

网友:
最近换了什么东西没有?

悬停适合的电机齿是11-12T,现在的高KV值的电机不适合悬停。

网友:
看看转动部件是否都顺畅,如果不顺会加大马达负担,造成耗电量增大。

网友:
气温低不低啊?温度太低电池效率会差

楼主:
亚拓SPORT机,传动顺滑,电池上机的第一分钟很正常,还没解决,烦死人了

网友:
帮顶求解!: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是不是天气慢慢的变冷也有关系?这一段猛的一下冷了!

网友:
找个室外温度最高的时候飞一下

网友:
下来就测到3.8V,电压很高了。我的是放一小会儿3.7到3.8V之间。

网友:
我也遇到楼主说的这种情况。今年6月中旬买的perfect高倍率聚合物锂电池11.1V/2200mAh/25C ,以前悬停7-8分钟。最近突然不行了,出现同楼主一样的现象,昨天强行继续让飞机在地面放电,等电池发热了就又可以飞了。放电时间缩短到5-6分钟。看来是电池的问题了。

网友A:
是不是充电器问题导致电池没有充满,换个充电器试一下。

网友B:
我的3e电池悬停都是6分钟之内,汗

网友C:
应该是气温太低, 电池的分子活性下降所至,
电池明明还有电,就是高倍率放不出来,
---------------------------------------------------------------------
不过这样的电池离报废也不远了!

网友D:
电池老化,平时使用不当,充电器也很关键。不是平衡充。

网友E:
可能是LZ调整油门和螺距曲线了吧,我用3S A123飞450,调整前4分钟,调整后6分钟。

网友F:
四块电池会一起出现同样的症状的可能性确实低了一些吧......换个电调试试看

网友G:
问题已解决,买了副我所听到过的最垃圾的大桨,重量平,重心相差一CM,电量足时还好,电压稍低就摆动,动力也就跟不上了.
这副桨就是想配平都是不可能的,除非加铁皮

网友H:
青春期已过的电池。。。

网友I:
马达不对了吧

网友J:
垃圾的大桨有这个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