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平衡仪的作用大不大?另外,固朗这个牌子的飞机如何?

楼主(2010-11-06):
如题!!在线等各位大侠解答。

平衡仪的作用大不大?我是新手,需不需要买一个?

现在看中了固朗的450C,我是新手,也不知道这飞机怎样,大家给个意见。

http://www.foxmod.cn/product-2671.html

就是这款,2250值吗?

KDS450C套机RTF版本配件:
高强度铝制零件
碳纤维侧板
KDS-6 通道2.4GHz 遥控器
KDS K-8R 8通道接收机
KDS 锁尾陀螺仪
KDS 9g 舵机*4
高效率外转子无刷马达 KV: 3500
KDS 40安无刷电调
高性能电池
电池电压:11.1V
电池容量:2200mah
放电倍率:20C
赠送外场大铝箱一个

网友:
我就覺得帶平衡儀作用很大!

我剛買了450C 帶平衡儀的,最好買套機,因為已裝了平衡儀的!

否則你自己裝的話會有點難!

另外,已出了新版的遙控器了,你貼上的這個是舊版的!

新版是七通遙控,八通接收 K-8X

另外有個N590 鎖尾舵機!

即是總共3個9G 固朗舵機,再加一個N590 固朗鎖尾舵機

網上賣2300元!450C 帶平衡儀套裝

送大鋁箱
有平衡儀的話就不會有陀螺儀的了!你多了解一下吧!
可到固朗官網詳細下載說明書了解一下

楼主:
陀螺仪和平衡仪不是独立工作的吗?只能2选一?

那两者间用起来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陀螺仪和平衡仪不是独立工作的吗?只能2选一?

那两者间用起来有什么区别啊?

平衡儀帶有一個三軸陀螺儀!取代了那KDS800 陀螺儀!

网友:
KDS800 陀螺儀祗管轉左轉右!

三軸陀螺儀除了管轉左轉右,向前向後,側左側右也管!為之三軸!

多上網研究吧!別急!

楼主:
如果是配了平衡仪,岂不是少了点玩电值的乐趣??可以自动悬停了。。。就像手波车和自动波一样的道理。。。

网友:
我感觉平衡仪作用不大,我觉得就能起到一个悬停的作用,我入魔不到一个月,用的是GL450C,现在可以用真机悬停,新入手EP255,悬停有点够呛,摇摇晃晃四处乱飘,好在还没有炸机,所以说就拿模拟软件连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配了平衡仪,岂不是少了点玩电值的乐趣??可以自动悬停了。。。就像手波车和自动波一样的道理。。。

平衡儀可以關掉的!

喜歡時就開,不喜歡時就關!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