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VBAR出了个小意外,写出来提醒大家

楼主(2010-11-06):
我是YT700有副翼的改无副翼的,遥控器里一直取名字叫“YT700”,后来改成了YT700无副翼+VBAR5.0,因为5.0要遥控器里新建一个模型,于是取名叫“VBAR”,改好后一直单飞700,安然无事,今天兴致好,带了3架机,先飞另外两架,最后飞YT700,结果习惯性的在模型名称里选择了“YT700”而不是"VBAR",通电,螺距抖两抖,发动,看起来一切正常,随着油门的加大,杯具发生了,飞机直接往左边一倒,大桨打地。。。。。。。。

所以有副翼改到无副翼的朋友,遥控器里原来模型的名字改改掉吧,以免出现我这样的低级错误。

网友:
所以说起飞前要先确认所有舵面反应正常, 遥控器的说明书里都会写

网友A:
恩,那是由于原来有副翼是3个舵机模式,v8是1个舵机模式造成的。
不过接收机应该可以绑定飞机才对啊,一般不会出错的。

网友:
我同意楼上~我对楼主的问题持怀疑态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那是由于原来有副翼是3个舵机模式,v8是1个舵机模式造成的。
不过接收机应该可以绑定飞机才对啊,一般不会出错的。

兄弟你应该用过的是JR,FUTABA是不绑定的。:loveliness:

网友:
   .futaba只认接收机

网友(2011-01-29):
不用的而又有保留价值的,就存放在卡上,而控上只保留要用的。这样不容易出错。起飞前的检查是必要的,而且需要养成习惯。飞机飞一阵子后都要作全面检查,尽机能避免不必要的炸机。设备选择可靠性高的(特别是大飞机)也同样重要。

网友:
起飞前详细检查的习惯 是必须的

网友:
蒽,看来还是邦定的放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