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飞 MINI epo塞斯纳 182的机机怎么样

楼主(2010-11-06):
想入手固定翼,可还在选择中,以前是飞450电直的,用模拟器练过固定翼的降落,现在准备买机机了,选来选去,看上了这个,想请教下,这个环球飞 MINI epo塞斯纳 182的机机怎么样,好不好飞。
基本参数:
翼展:660 mm
机身长:775 mm
飞行重量:220g
翼载荷:25gsq.dm
主翼面积:9 sq.dm
基本配置:
发射机:WFLY天地飞4通道经典遥控器
接收机:WFLY天地飞4通道软件解码接收机
舵 机:8克
电 调:10A无刷电调
电 机:2208外转无刷电机
电 池:7.4V 850MAH /另配电池+50元(原价68元)
充电器:3S平衡充

网友:
不错。适合新手飞

网友:
LZ 能PM下 TB 连接和价格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还 是上淘宝收吧,我可不是买机机的

网友B:
飞机越大越好飞,我飞过塞斯纳的1.9米,1.5米182,   1米的747,1米的182(skyartec),最好飞的1.9米,1.5次之。1米的飞起来没有大的稳,控制动作很大,特别油门对飞机状态的影响很大。

建议买大机。

就像飞电直一样,也是越大越稳的。

网友:
我正计划上个一个1.4M的或1.9M的,这边老刮风不考虑1M以下的了。
设备最好是自己配,套机基本都是用最低配置。已LZ目前的配置情况,适合玩飘飘,而且是已飘为主,飞航线都困难。以后想换大点的飞机就没法再用了,2次投资没意义,以我愚见控最少要6通的,电调要30A的,电池3S 1300MA的。2S电池推这个飞机太吃力了,空中停留时间很短,而且电压低转速低,有情况想救都难。
如果觉得FMS的贵,MD的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机越大越好飞,我飞过塞斯纳的1.9米,1.5米182,   1米的747,1米的182(skyartec),最好飞的1.9米,1.5次之。1米的飞起来没有大的稳,控制动作很大,特别油门对飞机状态的影响很大。

建议买大机。

就像飞电 ...

但是大机带来的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飞电直的时候有一个飞天地的9通控 ,是PCM/PPm编码。现在准备在弄个2.4G的控,6通或7通的 飞固定翼应该是够用了

网友:
此机小了 不好操作!一米翼展左右的epo飞机好飞些!太大的飞机电池、电机等够你受的 成本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米翼展左右,这个区间是多少?这个机机是660mm

网友:
貌似有模友说这个公园飞的塞斯纳 并不好飞哦

网友(2011-09-21):
这个飞机就是不好控制 我飞的时候秒炸

网友:
机型很适合新手,但是LZ的这个太小了。可以的话建议上大点的
敏定的小塞还不错的。推荐把

网友:
呵呵,机型不错,材料也应该比较耐炸,不过其大小确实不适合作为新手的第一架飞机。二手区有青岛模友在出一架全新的泉速塞斯纳182,翼展1米的,那个更合适。

网友:
这个机太小了!容易失速,飞行需要很高的注意力!新手不推荐!除飞减重到100G上下的飞行重量

网友:
这个鸡鸡,没飞过的就不要评论了。
这是我的入门鸡鸡,很有感情的,而且是我出勤率最高的鸡鸡。如果你的飞场风大的话,就不建议这款。如果风小的话,这个鸡鸡还是比较适合新手的。但是飘飘机可能比这个更适合。
首先,飞机设计不错。机翼是用磁铁吸附上去的,炸鸡时机翼和机身会分开,减小好多冲击力。装机时也非常方便,出门还好携带。
其次,重量轻,耐炸。每次摔下来,基本无损失,有损失的话也好修理。一米四的大赛我也有,确实抗风,但是炸一下,会消耗好长时间去修理。
最后,小飞机灵敏,出门还好携带。但是你可以调整成小舵量飞啊,不过建议还是大舵量吧,习惯就好。
缺点。
第一,前轮不能转向,炸鸡时前轮容易歪,造成滑跑跑偏。不过掰正了就OK了
第二,电机座是木头的我首飞就把它撞烂掉了,建议用洗面奶的盖子重新做一个。前起落架的固定板也是木头的,我是用暖瓶的塑料盖子切成条状,重新做的。
第三,方向舵没啥用,我的方向舵舵机都拆掉减重了。
第四,电机轴前段非常细,容易弯甚至断裂。一般撞弯,一点点用钳子掰正就行了。此电机不能带桨保,而且目前没有发现能替代它的电机。什么2208啥的,全是放屁,太沉了。
第五,原装桨是屁股,一碰就断,还好贵的。就用灰色的,6*4马刀桨就行了,一次买上十来支。

我买这个飞机入门,当然也走了不少弯路。普遍来说,还是用飘飘入门的人多。大鸡鸡不建议新手买,飞行压力非常大,炸鸡损失也非常大,撞了人更是可怕!!!!

网友:
"血祭"的意见很中肯。660mm小塞室外玩新手会难控。

我是1m的182小塞入门的。每次炸机要回家才能修。
不久后改飞900mm的EPP飘飘机。
发现腰推的飘飘机5米头撞硬地也只是前起落架歪了点。
虽然不算好飞,但全无压力。电机更是炸不到。
三级风时其他小机不敢飞,我照飞,炸下来检起又即可升空了。:loveliness:
昨天四级风只有我升空,这次高速撞树,机体全散了但电子设备无事。
回家用AB胶修一下改天又可以再飞了.....爽。
现正在找一架1.4m大机,但我的50cc小摩托不知可以怎样带。

香港陈伯

网友:
新手就敏定的182入门吧,花费比这个环球飞的贵不了多少,关键是好飞。我入门买的套机只能在地上跑,零件还不通用,后来练了半个月模拟买了MD的182现在爽飞咯。

网友:
手艺不行这个小玩意是我唯一飞不起来的。

网友(2011-11-27):
说实话这机动力偏弱,刚开始接触最好先从全油门手抛起飞开始,等熟悉了推重比再用起落架起降。这个飞机的电机出轴是从3mm变径到2mm的,所以最好把电机轴换成3mm的才不会炸坏。

网友:
660翼展
9dm2翼面积
220g起飞
25g/m2翼载,决定了这不是一部好飞的JJ
25的翼载决定了起飞速度约大于或等于25km/h
比电瓶车的速度稍慢点,好控制么?
对于新手来说,速度下不来,基本就不好飞,要么加大翼面积,要么减肥到18g/m2内,都不是好做到的事情,循序而进吧

网友E:
虽然我们都知道翼载荷越大的飞机需要的最低平飞速度越高,但是25克/平方分米的翼载荷就大不能光看翼载荷,致对应25km/h的失速点?楼上可否举出计算所用的公式及理论依据?事实上,25这个数值对常见的泡沫商品机来说,是个很低的数字了,大多数的泡沫象真机的翼载荷在35~55克/平方分米之间。飞机好飞不好飞,不能光看翼载荷。同样翼载荷的飞机,翼展不同,飞行的感觉可以差很远。

网友:
还要看翼型的,这机我飞着感觉速度可以放到15km的速度还可以用尾舵保持高度,主要是起飞需要很高的速度。像真机翼型的缺点就在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虽然我们都知道翼载荷越大的飞机需要的最低平飞速度越高,但是25克/平方分米的翼载荷就大不能光看翼载荷,致对应25km/h的失速点?楼上可否举出计算所用的公式及理论依据?事实上,25这个数值对常见的泡沫商品机来说, ...

W*g/S=0.5*p*V*V*C
公式解释下先:
W/S:翼载荷 g:重力加速度 p:空气密度(字母用p代替了,数值取海平面空气密度常数1.225kg/m3)  V:飞行速度(m/s) C:总升力系数
CESSNA采用CLARK Y型翼,当迎角为10度时,查得总升力系数约为0.9,以该值计算,数值代入
0.22*9.8/0.09=0.5*1.225*v*v*0.9
V约为6.5m/s
换算下,6.5m/s*3600=23.4km/h
以上!

网友:
顺便再说一句,CLARK Y翼型的失速迎角是18度,
当迎角超过18度是,CL急剧下降,呈负数,别忘了这个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样翼载荷的飞机,翼展不同,飞行的感觉可以差很远。

这个就是展弦比的问题,翼载荷决定的起飞速度,即升力与重力相当的那个点
展弦比决定的就是“飞行的感觉”,大展弦比,典型的就是如滑翔机,小展弦比,典型的就是如特技机

网友F:
虽然不是太懂,但我觉得这个公式是用来设计无动力飞行器的吧,有动力飞行器的翼型是不是又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虽然不是太懂,但我觉得这个公式是用来设计无动力飞行器的吧,有动力飞行器的翼型是不是又不一样了?

这个公式引自《模型飞机空气动力学》,主要讨论的就是动力飞行器的情况
不同的翼型,不同的迎角,可以通过查风洞试验的数据得到不同的升力系数,最后推算出JJ需要的其它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