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两米P5B怎么搭配出最佳的动力配置?

楼主(2010-11-06):
现在要给滑翔机配CAM的碳桨,以前听过因为折叠桨即使尺寸和螺距和普通固定桨一样力效也是不一样的,飞机是航迷的两米P5B,全备重900克左右,动力打算用朗宇2216,KV880的,电池花牌2200,20C,现在就卡在桨这里CAM的搭配和常规不一样现在有10*6/11*6/11*/12*6.5/这几个选择,不知道哪个是最佳配置,本来应该大直径小螺距的配效率最好,不过看编号都是两个值都往上加。另外也不知自己的选的这套电装是否最佳

楼主:
另外评价下航迷的飞机,据说机翼设计不错(就是冲着这个去的)机翼相对厚度很薄,飞起来应该很爽,希望强度够。全动的尾翼,可惜不带任何翼型,直接用5毫米轻木条拼出。看来又要活动活动身手开工改造了,机翼的固定螺丝孔偏位,严重影响美观,机身玻纤外包一层碳布,做工稍粗糙,有一股“哥俩好”的味道……机身强度不错,看起来也够高档,不过这个最犯难,碳纤维2.4G不友好,我的接收机怎么放才好?目前打算机身下打个孔,从尾管穿出来,我的天地飞接收是单天线的,要是双天线我就贴机翼上了,大伙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
接收机的确是个问题,切掉碳材料必定影响强度,那么切掉后一定形状再用木片补强行不行呢?

楼主:
总之天线怎么放都感觉不妥,舱盖和机翼间有一点缝,天线可以斜着出去,放到机背上,不过在高空天线下面就是碳纤,还是怕影响天线效能啊!2.4G好像能绕过厘米级的障碍物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如参考我的深红那样布置,机腹下钻孔粘导管(还可以屏蔽一下),甩出天线后用胶带贴在机腹下表面?

网友:
上面挡信号,下面怕摩擦,那就在侧面引出来吧

楼主:
天线打算先上面引出,倾斜着伸出来,尽量远离机身先试试效果。还有动力的问题呢,怎么配桨最好,CAM桨太贵,一个一个试不实际,有模友现成的配置可以参考下就好了,想垂直爬升。

网友:
我和你差不多的配置,kv的比你高,所以你用11*6个人觉得比较合适。拉力足够保持80度的爬升。

楼主:
80度和90度有差吗?好像想垂直爬动力配置要2以上吧?不然和吊机一样慢慢爬,没有效率争取不到高度。岔开话题讨论下,怎样的爬升方式是最有效率的?垂直爬升用螺旋提供全部升力,肯定不是最好的,应该是以一定角度来能做到最高力效

网友:
我的2米电滑,1.1倍推重比,可以80度爬升,速度很快的,10秒约80--100米

网友:
楼主好像没有关注电机的力量,朗宇x2216电机,880KV的型号,用固定翼桨时最大拉力好像是1KG出头一点,滑翔机内置电机,冷却环境不好,过载运行肯定不行。所以满打满算,推重比大不过1.2,想要爬升爽快,还是要从根本上来考虑,换电机。电调也要相应更大才行、、、小弟最近也在关注利诚2m,由于只有浩业新款折叠桨罩,所以只能选择双天或者xxd电机了,也碰到了配桨和电机问题,而且,12寸和11寸用的桨罩还不一样,相当头痛、、、同求滑翔高人解答、、

网友:
双天的2830  CAM碳纤折叠桨12*8   配合HY的HY002-01503 D38×H34mm Φ4 12”~14” 45mm
好盈30A   感觉如何?
我也是刚入手了这个电滑   不过和楼上两位的不一样 我买的是老款的 白色机身机翼的 比较喜欢这个颜色 机身是没有碳纤的 现在也没有入手电子设备 现在我纠结在了如何配舵机 不知道配什么舵机好

楼主:
水尾用1900A舵机,其它我用的是12元一个的辉盛,最细腻的用到水尾上。想动力强大要上到2835才够,我是想找到一个比较经济的动力配置,双天的电机用过,但是价格高啊!问了小金同志,朗宇2216加11*6桨有1。3千克左右拉力,电流20A左右,这个配置应该已经够了,朗宇电机的特点就是低温,所以问题不大。

网友:
舵机用12的辉盛啊? 那能行胜任吗?  银燕的ES08A好呢 还是HD-1900A?

楼主:
12块的辉盛没啥不好的,回中很准,固定翼完全放心用,我入模RC以来用了20多个辉盛,现在每一个都还好用,有的扫齿了,换好了照用。拆开看电机,电刷和换向器也都还好。主要是我手上还有两颗全新的没有用过,反正落灰…可能在没中招以前我会一直信赖辉盛。呵呵。根据9老板的经验所传,最好的舵机用到水尾上,所以我选了实惠精度好的prower hd1900A呵呵

网友:
我的配置

电机:飞速达2835 kv1000
电调:40a
桨:cam10*6还是8?忘了
10寸和11寸都还可以的,9寸小了12寸稍大了。

另外想说一句,电动滑翔机因为是短时间动力,所以电机发热等问题可以适当忽略。除非把电滑当特技飞,另当别论。

网友:
我的利诚2m机,起飞重量860g,朗宇2216  1250KV,好赢30A电调,浩业9X6折叠桨,1600mah锂电,3颗舵机(无方向舵)。80度15秒爬升100米。仅供参考。

网友:
cam桨用浩业的桨罩是可以的,我说的是10寸桨配桨罩,没问题。
只不过,cam的轴孔稍稍小,用台钻小改一下就行,好像差0.5mm。改好后,没有旷量。

新款浩业的桨我也在用,感觉比较踏实,比老款厚实多了。

楼主:
浩业的折叠桨强烈建议换掉!否则就等着射桨吧!用过两对9*5的,射了两次,第一次桨根弯折处断,第二次桨根开口处断。想省钱就自己买根apc开孔。要不就买cam

网友:
引用 楼主:
浩业的折叠桨强烈建议换掉!否则就等着射桨吧!用过两对9*5的,射了两次,第一次桨根弯折处断,第二次桨根开口处断。想省钱就自己买根apc开孔。要不就买cam

新款浩业的桨很好啊!桨效也较高,我有一只8X5的用了很久都没事。CAM的桨当然好,没什么好说的。

楼主:
11*6的没货,只有10*8的,希望能满足休闲飞行

网友A:
KV值800多的,建议12寸螺旋桨
我在飞的1800电滑,用的新西达2217,KV 1100,配11*6折叠桨。

网友B(2011-07-20):
学习了
手上有个设计图,配置如下:
实达C-28-20 kv1750 CAM10*8 电池2200mah
全重510g
感觉动力很夸张啊。翼展仅1.2m!
我想把动力换成新西达2217 kv1000(左右)的,
不知如何?

网友B:
不是设计图,是草图。

网友C:
解决朗宇2216 3.0轴配浩叶3.17浆夹办法~看我的这个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1171&extra=page%3D2
我的动力也是抄的论坛里的, 朗宇2216 kv1250 + 浩叶1060(备了把1160) 好赢40A 2200 25C电。利诚的机子。行迷的也见过,感觉没利诚做得好,性能也有点差别。利诚的没有襟翼,自己切开了在改造中,买了5.5mm碳管做加强,滴502固定。埋了碳管后用4mm碳杆插接。这样就有3个插接点了,蒙皮正在考虑用玻璃布来蒙。完成后再上帖子。

网友D:
看怎么用
楼主似乎一直关注竞赛类5b,那么思路就不一样了。用于竞赛往往都是超极限使用的方式,而不考虑是否恰当了,首先5B的飞行用量达到900克有点太重了,毕竟我们国内5B科目只飞A科目,最好重量控制在600克以内。动力目前各参赛队一般要配到推重在1:3以上,由于限制电池为2S的,所以建议楼主电机KV还要大幅度提高,当然电调也要提高,常用60AZ左右(建议中特威的60A不错,重量算轻的)。而最难的是电池的选择,到达到瞬间接近80-90A的放电能力,1700MAH的电池要寻找放电能达到40C的,甚至有人用了1200MAH的,这个电池的选择有点难了。楼主的飞机比较重,建议选择大桨小螺距,至少为13*6.5或甚至14的桨。HY的桨罩有点重了,比KS的要重20多克,HY的桨没用过,不敢妄下结论。舵机使用辉盛有点不太合适,中立点不稳定,每次上天你的微调都要调整,而且辉盛的齿轮比较紧,冲点容易扫齿,建议海泰的65MG

网友E(2011-11-28):
我的利诚是朗宇的2216KV1250用的是10*6的桨,3S电几秒钟就爬升到100米以上了,每次开动力都是10秒以内,垂直爬升速度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