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yperion 0720i net3充电电压不准的问题

楼主(2010-11-06):
充6s 4000mah的格式电池,充电完毕后显示单片电压4.2v,总电压确是25.14v左右,完成度100%,俺用测电片量的电压也是单片在4.18v左右,这是咋回事阿?

网友:
应该是你电显不准,呵呵

网友:
拿个fluke的表量一量。

网友A:
新的固件支持充到 4.25V。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模友,4.18就4.18吧,飞行时间差不了几秒钟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的固件支持充到 4.25V。

调整截止电压会失去保固噢
要注意

网友:
4.18 -4.20基本没有什么容量了.不必那么在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整截止电压会失去保固噢
要注意

嗯,记下了。俺们业余玩家更在意电池寿命。竞赛玩家嘛..... 4.25V还嫌不够......保不保修更是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