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动的威力?尾波箱居然都能振断

楼主(2010-11-07):
换尾拉杆成碳纤的,换皮带。卸尾波。
换好后测试,不上大桨,只上尾桨。
只听见“翁”的一声,尾垂倾斜,不知何故,纠正在试,又是“翁”的一声。尾波直接断裂,看图。
尾管后端发热。拆除后查看皮带并未扭绞。是何故?低油门震动不大,一半以上有些麻手。

尾垂没有大的重影,应该是高频震动。
震动的威力真有这么大吗?! 我经常还把手摸着尾垂感受震动的大小呢,岂不是非常危险。

网友:
厉害,是不是配件质量问题?

楼主:
飞机用了有块1年了。平常飞的也不多,周末才飞飞。最多150个起落。
不知道震动哪里来的,尾巴如何配平啊?

网友:
我靠真牛逼

网友:
应该还是金属件的强度有问题.  震这么几下下应该还是断不了的~

网友:
尾巴振动大有很多原因,建议lz先检查尾轴和尾桨,是否有弯曲或重量不同。下一步检查尾桨夹、尾中联,再次检查尾轴承

网友:
配件质量不行。。

网友:
金属件的质量问题

网友:
金属件的质量问题+1
我的塑料件
應該有300個起落以上
從未因主桨尾桨双桨引起的振动而斷裂
頂多因振动且忘了上膠而射蔣

网友:
看来你飞机尾巴震动不是一般的大啊

网友:
   怎么可能?太牛X了吧

网友:
尾端发热?检查下那个部位有摩擦。

网友:
应该早就伤了

网友:
可能是 金属问题 不过楼主也不能排除  尾桨的配重跟尾轴的质量  我原来飞的时候  自己也弯   后来调整好就可以了 不知道能不能帮助楼主

网友:
个人感觉配件的质量太不牢靠。

网友:
肯定是有老伤 金属疲劳 最后断裂

网友:
LZ知道一个最常见的东西 电磁炉么 这家伙就是靠高频率震动

网友:
我以前也和楼主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断裂的部位也是一模一样,幸亏当时没有射什么东西,安全下来才发现就那地方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厉害了。。。我垂尾重影有1CM左右。。。。照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