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个电调好用!

楼主(2010-11-07):
潜水很久,终于装机,用的xxd30A(便宜啊),但是线性不好,油门推过1/3
电机
才转。
看淘宝上有几种电调,求助高手们帮助。
1、xxd
3、好盈
3、中特威
4、PowerHD
那个线性好、能满油门使用,谢谢啦!

网友A:
好赢不错! ZTW也可以,那个PHD用的人少,我也不知道如何了,看样子可以的,比较好看,但是XXD得就算了 ,固定翼的小飞机还可以!

网友B:
ZTW就不错,好盈也可以。飞KT.XXD足够了

网友C:
xxd可以呀。。。可能你接电的时候,油门就没有在最下方吧。

网友D:
重新设置一下油门行程吧!桨拆掉!!全部关电!!!按以下顺序进行:开控、油门推到顶、飞机接电、听到电机的连续三声响声后就好了…有不对的大家请指正!

网友E:
好盈
中特威
都可以!

网友F:
好象都没什么分别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