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眼龙5.01 VS FY-21AP2

楼主(2010-11-07):
独眼龙的v5.0已经有了平衡模块了,红外平衡,加上独眼龙是OSD起家的,现在两款产品功能上都不相上下,都有自动返航 定高飞行。
FY21AP2的平衡是惯导,不知道两款产品哪个更牛逼一些啊,拭目以待

网友:
自已多看一下其它模友飞行的视屏就知了,
FY 是平衡强,说到OSD
独眼龙和老鹰树的OSD强,画面细腻条理清楚,真正图形档次的
说到云台跟踪,目前只知道老鹰树,还有个FD的,但FD显示画面
建议OSD 不要用FY的了,用独眼龙或老鹰树的OSD,现在平衡也不只FY有了,根据性价比去自择自已喜欢的吧.

网友:
FY有傻瓜式一键返航

网友A:
楼主如果时间允许,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新产品:超级独眼龙,近期会上市,详细功能上市前会公布,谢谢关注我们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时间允许,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新产品:超级独眼龙,近期会上市,详细功能上市前会公布,谢谢关注我们的产品

请问你们的超级独眼龙比独眼龙超级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多了,等上市的时候会公布

网友:
其他不知道,估计价格会很超级的,哈哈

网友C:
飞宇的21A我个人觉得最符合中 国人的使用了
简单的说OSD不能反应哪款产品的好坏
最起码飞宇的21AP现在已经得到广大模友的普遍认可,
他的一键返航一键盘旋气压定高这些功能独眼龙还逊色不少吧,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时间允许,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新产品:超级独眼龙,近期会上市,详细功能上市前会公布,谢谢关注我们的产品

超级的不感兴趣,倒是把大家的5.0独眼龙升级下雷达功能和天线跟踪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E:

别估计,出来就知道了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气压高度计目前5.0没有,但是所谓一键返航是什么意思?
动一下开关就自动飞回来?5.0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
一键返航  , 独眼龙5.0也有这个功能。如果接收机失控保护设置为自动返航,那么失控时5.0就启动自动返航。所以我飞fpv一般就是飞啊飞啊,一直飞到失控,然后飞机自己再飞回来
参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3

网友:
实际上是各有特色的,个人认为独眼龙更适合高级玩家些,设置选项比较多,而FY21AP适合普通玩家,基本不用设置,
从传感器上讲,也是优势互补的, 红外传感器不怕震动,但是受天气影响比较多。惯性元件即加速度传感器,不受环境影响,但是对震动敏感。
两种OSD都是目前很热的产品,期待国货的更大进步,也期待超级独眼龙的更佳表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级的不感兴趣,倒是把大家的5.0独眼龙升级下雷达功能和天线跟踪才好

价格不要太贵,  要让大家能够接受!

网友F:
最大的希望就是独眼龙5.0能增加天线追踪功能,从技术来说这个并不什么难点吧,为什么就是一直不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大的希望就是独眼龙5.0能增加天线追踪功能,从技术来说这个并不什么难点吧,为什么就是一直不做呢?

这个功能它不搞出来,大多数模友宁选择老鹰树的(与独眼龙的画面质感相当)...

网友:
我感觉高级玩家不如上飞控了,一般玩家还是搞点调试简单稳定的飞还现实,期待超级独眼龙的上市,希望超级是功能而不是价格,毕竟中 国这市场就是价格决定一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坚决拥护超级独眼龙的出世,21AP没用过,只用过20A,因为陀螺对震动非常敏感,故障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20A不敢保证,但本人使用独眼龙5.0近200个起落,故障率为:零。 20A在正常工作的时候稳定性确实比红外 ...

首先说我两个都没用过,正在观望。 不过你说的很多点我都不能同意。

首先说惯导和红外的对比,现在的陀螺仪和算法是能保证对震动的抵抗的,如果你的飞机不是非常烂,震颤的非常厉害的话,一般的惯导都能搞定。 其次惯导是三轴的,而红外式两轴的,这个差异是质的变化。 第三惯导的精度和红外的精度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地平线的状态,高山,阳光,云彩还有水面这些都能干扰红外平衡仪,所以就平衡仪的精度来说红外和惯导是两个层面的事情,至于可靠性,红外平衡仪飞到水面上空抓瞎的事故发生很多了,至少RCgroup上的案例不少。 如果你说你看到红外载机更稳定,那我只能说是那架飞机稳定,或者气流稳定,拿来论证平衡系统的稳定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不是说红外不好,首先红外可以满足大部分需求了,其次红外的最大优势就是便宜,简单,结构简单,代码也简单。 越简单的东西从工程上来讲越不容易坏,越可靠。

至于天线追踪,这个功能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了,却被你说成因为距离的原因可有可无了。 手动对准天线是不可能精确的,平板天线的主瓣不是阶梯函数,中心增益是最高的,也就是说飞的越远,需要天线增益越高,越需要天线精确对准。 天线对准是最有效的提高系统可靠性的方案。 天线对准了,增益上去了,同样的图传,距离就上去了。同样的距离,图传发射的功率就可以降低了,结果就是功耗,重量都可以降低。  如果用笨办法一味的提高发射功率,散热啊,大电流啊,干扰啊一系列问题都出来了。
双向传输的代价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大,相对于图像,传输回来的那点坐标带宽就是毛毛雨,根据香农公式,带宽低,那发射功率就不需要高,传输距离就很大。 很多OSD都是把坐标调制到模拟的音频信号里面,在地面再把音频信号的一部分解调到数字信号的,如此低的效率都能保证可靠传输,更别说用现成的数字传输模块了。

网友:
从我用独眼龙5.0的感受来说天线追踪功能不是必须的,但是很实用。个人习惯喜欢乱飞很容易就飞出信号范围,这个时候往往需要一个助手帮忙调整天线指向,如果没有助手的话经常是搞得手忙脚乱,如果有了天线追踪功能就可以减少人手专心飞行了。

网友:
FY的陀螺更稳定,目前在模型的设备上好像还没有类似的东西。陀螺姿态控制简称AHRS,技术上还是很复杂的,以前工控上AHRS基本都是进口货。
红外的实际效果也不错,毕竟模型大都是在好天气状况下飞。也很稳定,技术实现要简单的多。

网友A:
回复 网友H:

请说明红外和惯性姿态的原理,如何得到飞机实际姿态?

网友:
玩FPV,重点是乐趣和简单,不要搞的太复杂。稳定的自动返航是一颗定心丸,最大限度的可以减少模友的损失。不是每个玩模型的玩家都是电子专家,当设置太过于复杂,绝对可以打击到一个人的热情,直到阳*痿*不*举为止。如果要要洋盘一点,可以上老鹰树,你会发现当把老鹰树搞懂以后,英文水平将会达到另外一个高度。值得一提的是老鹰树的OSD叠加数据可以用电脑自己设置,很人性化。FY是惯导方面的权威,尤其是FY21的气压定高,我经过那么多次的实践飞行,误差基本可以控制在3米,飞的时候可以很爽的操作摄像头云台左右上下慢慢欣赏。至于独眼龙,可以说是国内做OSD的大叔人物级别了,我没有深入接触过,只是觉得经常换代,导致了重复投资,这点我比较不赞同。另外,FY21的数据叠加不可否认线条粗了一点,而且过于繁杂,一眼读不完,不过我们玩FPV要的是稳定性,要的是失控后飞机可以安全返航,光看这点,我个人是很愿意用FY的,更何况,如果不想看叠加数据,可以设置一个开关通道关掉,我经常这么干,无论什么产品,都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产品不能改变,但是人心可以改变

网友:
skylark也是很好的,至少功能价格比是不错的。。。

网友:
红外的简单,跟你手动在FPV监视器上保持飞机水平一样,就是瞄准地平线。人眼看地平线以下是暗的大地,地平线以上是亮的天空,很容易就区分开了。 红外波段地面是亮(热)的,天空是暗(冷)的,也很容易区分开,一个传感器如果朝上亮度信号就小,如果朝下亮度信号就大,四个传感器组合在一块用一定的算法就能控制到水平,比如左边信号很小,右边信号很大,那就知道是飞机右倾了。 这个是建立在地平线是平的假设上的,如果碰到云彩,高山,这个假设就不准确或者不适用了。

惯导更简单,给你蒙上眼睛,把你转半圈,你多半还是知道自己转了半圈的,使劲推你一把,你多半也能自己从不平衡中改出站稳(对于两足动物,这个很牛B的),因为你耳朵里面的位听神经就是个惯导器件,虽然漂移比较大--转一圈还行,转10圈后你就估算不准到底转了多少圈了。 飞行员要求高,招飞的时候就有这个测试,做转椅,辨别方向。

引用 网友A:
请说明红外和惯性姿态的原理,如何得到飞机实际姿态?

网友:
回复 网友H:

惯性导航(惯导)和惯性姿态测量是两个概念,
首先,惯性姿态测量是利用陀螺仪测量出角加速度,然后角加速度积分得到角度,积分过程中有累积误差和传感器误差,为了排除累积误差造成的影响就需要引入别的传感器进行校正,因此需要加速度计进行校正,校正需要算法。高级一些的飞控还会引入更多的传感器进行校正例如位置传感器GPS,因为GPS长期准确性是有的。一般陀螺仪用的都是300度/秒~1200度/秒的,飞机在空中飞时常会达到一瞬间角速度很高的,因此陀螺需要选取量程大的,当然传感器都是量程大精度低,精度高量程小,那么就需要加速度计校正时候要准确,那么加速度计就需要精度高的量程计不会很大,一般是3G的量程的加速度计,这也就是为什么惯性姿态测量有时候怕一些特殊频率的震动(不是振幅大,而是频率问题,超出量程范围或者超出分辨率),但是好的算法可以在瞬间加速度计超量程的时候只使用陀螺仪积分算姿态,只是瞬间完全没问题。
至于惯性导航,就是完全利用角加速度积分算出偏航角度,用其他传感器测量出位移,这样就能够不使用位置传感器进行导航,对于飞机也就是说完全不需要GPS可以精确飞行,例如不用GPS实现自动返航,目前潜艇是利用惯性导航,因为水下没有GPS,潜艇属于作战武器当然不能依赖GPS,即便这样,潜艇也是需要定期校准陀螺仪,例如星象定位,顺便说一下潜艇的陀螺仪想当一个房间那么大。

关于红外测量姿态是这样的:确实利用天地温差测量姿态,天地温差是成正弦分布,那么这个正弦分布的角度需要测量或者计算出来这样就能反算出来姿态角度,优点:不怕震动,不需要积分算法,长期稳定性好不漂移,至于精度,我们做过精确测试,传感器分辨率达到0.2度,当然这是分辨率。
缺点:环境限制,这一点不可否认,比如当是大雾天气,天地温差没有的时候,红外无法区分地平线,无法使用。至于您所说的山,光照,云彩,阳光,等因素是不影响红外传感器的,因为红外测量的是红外波段而不是可见光,坛子内一些用户也飞过山区自动驾驶,完全没问题,至于大家常常说到的水面,这个我说明一下,水面确实有影响,但是独眼龙用自己的算法已经排除这个干扰因素,坛子内一些用户用5.0在黄河上和海边(一面是海面一面是陆地)都飞过,有视频,不妨查看一下。
独眼龙设计时候考虑到很多因素所以使用了红外传感器,目前不能飞行的天气,只有雾很大的时候达到无天地温差,不能飞行,但此时谁还会去FPV???
至于成本,我负责任的讲:红外的成本和惯性姿态相比优势很小很小。

网友I:
可否使用更简单的可靠的机械式平衡传感器,例如地磁传感器和液态水平仪~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否使用更简单的可靠的机械式平衡传感器,例如地磁传感器和液态水平仪~

地磁可用,液态水平仪不行,飞机自身有加速度,影响重力加速度。
好点的红外传感器成本确实不低,不过相对惯性导航来说,研发成本可能会低点吧。毕竟好做。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说的没错,红外是经过简单结算直接得到姿态数据,而惯性姿态测量需要复杂算法,采样率还要达到一定较高的频率,运算量也比较大。
仅从硬件成本来看,红外好一些的话基本和惯性低端一些的价格相当

网友:
红外+惯性+GPS+空速+气压

网友:
回复 网友J:

=?

网友:
呵呵

好像已经形成了两大阵营的闻到啊!
别忘了我们都是国货,公平竞争的心态和表现才好,最后一定表现在性价比上才能更成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宇的21A我个人觉得最符合中 国人的使用了
简单的说OSD不能反应哪款产品的好坏
最起码飞宇的21AP现在已经得到广大模友的普遍认可,
他的一键返航一键盘旋气压定高这些功能独眼龙还逊色不少吧,呵呵

你有用过独眼龙? 独眼龙当时出来时候,我们多少模友爽飞的时候你还没学校毕业呢。
独眼龙最先开创航点自动驾驶功能,这一点很先进,国人骄傲!

网友K:
楼上的兄弟,独眼龙的确很早就在做,不过在当今社 会不能论资排辈,后来居上是有的,我也支持土狗说的,我们都不是电子高手,就喜欢飞行而已,越简单可靠的才是市场可以接受的,我们大家所说的一切都是空话,还是让市场去检验和淘汰吧!!!我们爽飞不炸机就可以了,飞掉飞机绝对不能接受的

楼主:
超级独眼龙什么时候出 ,大致?

网友:
谁的20A或21AP的起落数超过一百次的??在没有进行大量的实际飞行的情况下就说产品稳定可靠,这个不太负责任哦。至少已我个人的飞行经验来看,独眼龙的稳定可靠性是远高于20A和21AP的。

网友:
我来冒个泡

FY呢,做航模产品的时间不长,最多一年半。
但FY团队成员做无人机产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4年。
FY是2007年成立的,起初一直在做飞控。
2008年呢,研发了自己的AHRS产品。
2009年把AHRS技术具体应用化,于是有了惯性平衡仪和新版飞控。
2010年开始走国外市场。
2010年10月,重新关注和回归国内市场。

FY惯性平衡仪呢,现在已经走了一些量出去,具体数字属于商业机密,我不愿意透露太多,但,这个量,即使放到全世界来看也已经不是一个小数字了。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FY产品无故障飞行时间的最高记录有超过1000小时的(训练用,每天都飞,几乎每时每刻都在飞)。

FY惯性平衡仪(不算OSD;从2.0版本开始算起)自出产到现在的返修数量,国内一年半累计下来,十个手指头已经够用。如果算上国外的返修数量,那再加上十个脚趾头也勉强够用了。

产品成熟稳定这个评语,绝非空穴来风。
当然,FY也是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的,也有很不成熟的时候,这个是必须承认的。

----------------------------------
----------------------------------

FY和独眼龙的已有产品呢,首先一个定位不一样,FY重平衡仪,而独眼龙重OSD。
当然,关于超级独眼龙的定位我不敢说太多。这个要由杨老师来给大家做解答。

第二个呢,控飞原理不一样,更具体讲就是姿态测量原理不一样。红外跟惯性的区别,杨老师在上面的帖子里已经讲得很清楚,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
------------------------------------
FY的平衡仪,震动影响是个弱点,独眼龙的平衡仪,环境变化是个限制。
各有长短吧。

独眼龙的系统,我没有亲自用过,甚至,我可以实话实说,除了图片和视频外,我还没见过实物。
我对它的了解,一个来源是论坛上的帖子,还有一个来源是客户提供的交流信息。

总体而言,大家对杨老师的心血力作还是比较推崇的,从产品质量到售后服务都是好评不断。
从这点上讲,独眼龙也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名族品牌了。

-----------------------------------
-----------------------------------
原则上讲,我不是很喜欢公开来评价其他品牌的产品。
但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竞争。
东西既然摆出来卖,肯定要被评头论足的。
不过,我能说的,也就只能拿惯性的震动影响跟红外的环境限制来说了。
FY标配的减震架和减震垫,已经很好的解决了电动机(木头飞机除外)上的减震问题。如果用在油机上的时候,用户估计还得自己再另外花点功夫来加强减震效果。
独眼龙的平衡仪,在一般情况下已经够用了。无论理论上还是实际应用上,都有这个结论。

----------------------------------------
----------------------------------------
大家对FY21AP-II诟病最多的估计还是在OSD上。
对最新版本的AP117OSD呢,大家主要觉得它的界面有点拥挤了。
其实,这个OSD除了完全显示和完全不显示之外,还有一个精简界面,可以通过一个三段开关来切换。

最近很多用户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改进意见,我们会适当采纳其中一些好点子进行完善修改。
但,我们目前主要精力放在一个四轴控制器上,OSD的改进估计还要押后一些时间。

-------------------------------------
-------------------------------------
嗯。很晚了,也困了。
暂时到这吧,还有什么,以后再补充。

哦,对了,放一个群号出来:120992909(FY飞行控制器技术交流群),10月3日建群,目前已有115人。
大家如果对FY的东西有兴趣或者有疑问,都可以进来看看,或许会有所收获。

我私人Q号:971642821(Yin/FY),如果有重要问题需要探讨,可以加我Q。不过我一般比较忙,可能会耽搁一些时间才能回复大家的信息。

如果联系不上我本人,还可以在技术群里找管理员询问。
FY的所有高工都在这个群,还有使用FY产品的高手也在里边。

Yin/FY

网友:
回复 网友L:

客观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上的兄弟,独眼龙的确很早就在做,不过在当今社 会不能论资排辈,后来居上是有的,我也支持土狗说的,我们都不是电子高手,就喜欢飞行而已,越简单可靠的才是市场可以接受的,我们大家所说的一切都是空话,还是让市 ...
支持,广大飞友没几个是电子高手.所以我们只需要简单有效的产品来辅助飞行,至于复杂的原理我们根本不需要了如指掌,繁杂的设置也让我们头晕

现在用SKYLARK,感觉不错,基本满足这些条件,并且价格还不贵

网友(2010-12-10):
我也在观望中    正犹豫不定    各有各的不好  各有各的好    很难选择 ...

网友:
我的平衡仪马上也要出来了,谁来帮我测试啊~~~

网友:
本人用过 5.0 天行者飞机 使用次数大约10次 无任何问题发生

调试时感觉并非困难,但每次飞行时 总是担心被同频干扰。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对同频问题如何看待,一般大家称 FPV 飞 4公里以上 那如何保证4公里范围内无同频的模友呢?

对于平衡稳定度问题 其实大家可以看看很多模友的视屏录像感觉这两种产品 差不太多

飞宇的产品它的接收机可以放在地面 用数传433控制飞机,但其上传的数字信号是否加密,免得被同频干扰?

不知厂家对此有何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