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款飞机来做格斗FPV,各位给点意见

楼主(2010-11-07):
用这款飞机来做格斗FPV,各位给点意见

楼主:
这款够快够灵活,又是泡沫制品,就算被打下来维修也便宜啊

这款够快够灵活,又是泡沫制品,就算被打下来维修也简单便宜啊,配置又简单!

楼主:
用这个飞机应该可以做到打一炮换一架飞机吧

用这个飞机应该可以做到打一炮换一架飞机吧,成本大家都可以接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这个飞机应该可以做到打一炮换一架飞机吧,成本大家都可以接受

担心的是打一炮换的不只是飞机

网友B:
没必要真的打下来啊,假装一下就好了嘛。简单点,就是飞完后看视频录像,看谁被锁在别人视频中的时间最长,就算被击败。有条件的就弄红外激光加感应器,被击中就计算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担心的是打一炮换的不只是飞机

楼主:
我们可以拿那种颜料枪,就是以前电视上放的那种,拿那个红色的泥巴

我们可以拿那种颜料枪,就是以前电视上放的那种,拿那个红色的泥巴做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装到那种枪管里面打就OK了,下来的时候,看下谁机上的泥巴多就知道谁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真的打下来啊,假装一下就好了嘛。简单点,就是飞完后看视频录像,看谁被锁在别人视频中的时间最长,就算被击败。有条件的就弄红外激光加感应器,被击中就计算一次。
看录像评分太慢了,还是去找找那种红色泥巴的枪吧,就算打歪了,打到人身上也不会疼,也不会伤,因为是水跟泥巴,又安全又好用

网友:
不太实用哦!速度太快!
估计下来的基本都是摔得!

网友:
用火 箭炮(烟花)打不是更真实!好像以前有人改装过,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录像评分太慢了,还是去找找那种红色泥巴的枪吧,就算打歪了,打到人身上也不会疼,也不会伤,因为是水跟泥巴,又安全又好用

平常飞,比如几个人一起飞了一下午,收摊后大家交换视频互相打分,顺便把精彩镜头取出来。然后一起一边喝着小酒,一边欣赏当天的视频。不是很有意思么。真要是比赛,就限定一场战斗的时间,专门有人负责看视频评分,你就只管飞就是了。
再说了,彩弹枪的重量体积有多少飞机能载得动,还要保持飞行性能的。

网友:
还是装个红外对战的好,不知道那里有卖的

网友:
呵呵

不同的想法才有意思。
关注

网友:
还是直接撞比较爽,这样才够真实,而且撞也不一定是两败俱伤,其中一个没事的,还可以追着拍被撞毁那台的情况

网友:
就是,炸机后坏的也不一定只是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