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切割怎么切翼型

楼主(2010-11-07):
热切割做好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把泡沫切成翼型的,知道的朋友麻烦告诉下谢谢你有图最好

网友:
用木片做两个翼型板,固定在泡沫板两端,把泡沫板用薄双面胶固定桌子上,可能要固定在木板上垫高些,然后电热丝靠在两端模板上从一端割到另一端,也就是热丝从机翼前缘割到后缘,这是我的想法还没有试过不知道实际操作是否可行,如果有更好的办法也请大家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