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有刷电机的 电直兄弟进来

楼主(2010-11-07):
无刷真的不行吗 ???是不是用久了会消磁使机机挂掉 欧!!!!!!!!!我的心呀

网友:
我就是用有刷的,感觉挺好。到电机挂估计机机也要换了

网友A:
是有刷的啊,现在还在用,为什么不行?

网友B:
空心杯算不算有刷

网友C:
我的260尾电机用不了多长时间,应该怎么办?

网友D:
有刷可以啊。加强下散热就可以连飞两个电,飞完两个电,自己都累了。。。
有刷的电机效率低点,但是价格便宜啊。180的电机淘宝有碳刷的那种4块一个。够你玩了

网友E:
有刷的成本低,飞丢了心疼的少些。

网友F:
有刷的简单,便宜,无刷的动力可能会强一些,有刷的加强下散热,寿命还可以。

网友G:
对啊 ,成本低啊!!!!

网友H:
有刷就是便宜点

网友I:
换电机要时间

网友J:
我的丘比特V3是又说CN12尾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