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rt的电机座下面(跟电机接触那面)是整个都是平的么?见图~

楼主(2010-11-07):
sport的电机座下面(跟电机接触那面)是整个都是平的么?
前几天炸鸡了~今天装电机的时候才注意到~不知道是就这样还是我的变形了?
如果本来就是弯的~为什么不做成直的啊~电机也好固定~

向上弯曲了一点~

向上弯曲了一点~

网友A:
炸弯无误

楼主:
电机螺丝的固定孔位就在整个平面弯曲的地方~这样固定电机的时候不好找平啊~
螺丝固定太靠近尾巴方向的话~马达齿和大齿太紧~想往后挪点~螺丝就会在这个曲面上了~

螺丝孔位就在弯曲过度的地方

螺丝孔位就在弯曲过度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弯无误

这么说原来应该是平的喽~
那我太猛了。。。哈哈~感觉应该是平的~但是总觉得这里要炸弯有些难啊。。。
我是对着太阳飞航线~飞机看不清姿态~直接扎地上了~电池冒烟~电池板裂了~侧板有小块地方被电池烫的发乌了~

网友B:
暴力炸机,话说我的电池也被炸冒烟了一个,亚拓SPORT都快成国产机了,

网友C:
弯了 试试敲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暴力炸机,话说我的电池也被炸冒烟了一个,亚拓SPORT都快成国产机了,

我也差不多啦~没剩几件原配了。。。。越炸越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弯了 试试敲直吧

算啦~~不折腾了~直接买新的也不贵~飞越的~

楼主:
对了~小插曲~开始不知道是电机座弯了~看到有条缝~就以为是电机轴歪了~就买个新的450M~回来装上一看。。。缝依然。。。杯具啊~

网友:
弄个飞跃加固的。